提问 关于雕刻机主轴电机和刀具配置

楼主(2011-01-23):
想问一下,雕刻机主轴 速度较高,比如水冷 24000转,通常主轴(水冷)的转速最低多少,比如4000,或者更低? 200左右可行吗?(看一般的建议都是6000~24000)
高速时配的刀头有什么要求?是不是尽量进给量控制适当?通常高速小进给,低速大进给?
钨钢刀是不是耐磨一些,转速有什么建议?
如果用带减速的交流伺服做主轴,是不是力矩还可以,但是变速箱不适合大力距长时间工作,如果可以,配好的刀头,是不是进给量大一点?有没有模友能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用矢量控制器的变频器,最低转速可以做到更底。 有些国外品牌变频器,手册上写:无位置传感器模式时能做到1:100的调速比。你24000转的主轴,可以运行在240转。 但不知道低速扭矩如何?
高速别人白钢刀,用合金刀很耐磨。 我用的是订做的镀膜的合金铣刀。合金材料不记得了,膜是用的:氮铝化钛
我2mm的铣刀,可以开到20000转铣铝和黄铜。每刀切0.2mm F600的样子。

网友B(2011-04-0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的机器很差,如果用2MM的我还怕断了,但太粗我用的电机才几十元的,可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