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来令片用哥俩好(AB)胶粘可以吗?

楼主(2011-01-24):
请问来令片用哥俩好(AB)胶粘可以吗? 如果不行用什么胶比较好?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的亚拓600用的是AB胶,很好的。

网友:
很多人都这样用

网友A:
什么是 来令片?

网友:
AB胶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 来令片?

我都想知

网友B:
就是离合杯摩擦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离合杯摩擦片

oh~~~ 原来是Clutch Liner

网友:
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