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限位求教,机械限位开关 受旁边电机干扰,有微弱的电流,mach就误认为撞到限位了

楼主(2011-01-24):
求教,机械限位开关(常开) 受旁边伺服电机干扰,有微微微弱的电流,mach就误认为撞到限位了。直接并口或者通过借口板光耦都这样,咋办呀,请高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和主轴都是要接地的,电磁兼容的问题往往都是综合问题。我参加过一个一周的封闭培训班,讲课的是GE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主任,我们生产的医用射频设备频率330k,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是没法工作的。
电磁干扰的三大 ...

受教了,大夫你是不是医院器械科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以为都搞定了,一开变频器,又干扰了。。。。。把众叛亲离的变频器孤单的挂到墙上。。。

变频器和主轴都是要接地的,电磁兼容的问题往往都是综合问题。我参加过一个一周的封闭培训班,讲课的是GE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主任,我们生产的医用射频设备频率330k,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是没法工作的。
电磁干扰的三大途径:直接传导,辐射,耦合
对付直接传导的方法就是隔离和过滤,对付辐射的方法就是屏蔽,对付耦合的的方法是合理的布线和导线长度
楼上诸位说的滤波啊,磁环啊,电阻啊什么的属于对付一种途径的,屏蔽比较好理解,但是要注意接地,无效接地的屏蔽是没用的,对付耦合尽量不要把不同用途的导线一起平行布线,导线的长度也要注意,某一长度的导线正好像天线一样接受某一频率的干扰。这个搞过高频电路设计的人应该知道。甚至机器电源线的长度都有讲究,我们卖出的一个型号的机器标配的导线的长度是2米并且注明不要随意改变,医院擅自改成4米,机器就不正常工作了,很多人认为不就是电源线吗,长点短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h怎么就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我用维宏就没有这么多问题呢

因为你多花钱了,多花总是有道理的

网友B:
mach怎么就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我用维宏就没有这么多问题呢

网友:
接上拉电阻,还是很有效的。

我看楼上的那个图纸,是很有效的

网友:
 乌小鸦,你的变频器很强大

网友:
 变频器是最大干扰源,我的变频器一开,液晶显示马上出现水波纹,甚至……黑屏,到了某个频率以后又亮了。所以加屏蔽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
四楼正解,并电容,直接并上去就可以了,容量2.2UF

楼主:
本来以为都搞定了,一开变频器,又干扰了。。。。。把众叛亲离的变频器孤单的挂到墙上。。。

网友:
屏蔽线吧,良好接地,特别长距离时,特别有效.别的那些在电路上的改进也是有用的,不过业余条件下找简单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能用得着!

楼主:
试了试,汇报一下:
1、加了个变阻器,有效解决!但:加电阻后,电机断电后,限位闭合了并口也收不到信号。
2、找了个emi滤波插头,装上以后,坚持10秒钟左右,然后失效~
3、加了个磁环,无效~
4、大夫的信号防抖,有效!
5、去买了屏蔽线,铜网接地,有效!!(简单,可靠,折腾了一天,最后试接地,简直本末倒置。。。。)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
把pc外壳接地

网友:
用屏蔽线,屏蔽层只能一头接地

网友:
告诉你们一个简单的办法吧,在设置-----总体设置-----右上角输入信号防抖----数值从0改为2000

网友:
幫頂
要接地綫

网友:
线材出问题的机会大一点。。。。。。换屏蔽线

网友:
屏蔽线隔离,记得铜网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