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距离短和蓝屏问题

楼主(2011-01-24):
我的传输设备是900mhz 500mw,接收端使用平板天线,发射端3dbi。
目前地面测试发现传输距离也就是100-200米,而且很容易就蓝屏了,有没有不带"信号低就蓝屏"的显示器。

网友A:
哪来的900M图传?楼主在国外吗

网友B:
楼主应该不是在地球~~ 地球的科技还没生产900M图传。

网友C:
500MW功率小了,换大的

网友D:
还要图传干什么,买个微波炉,拆开,搞定~~~

网友E:
好像在哪见过个帖子说两个监视器,同样差的信号下,一个是雪花,一个是蓝屏的

楼主:
900mhz 是美国加拿大的ISM频段,好处是离2.4G和谐波比较远

网友F:
换个显示器试下 我原来用金星990 一上天就看不见了 蓝屏 时有时无 换了其他显示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