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恒龙1:16 的坦克换遥控设备求助

楼主(2011-01-24):
HL恒龙1:16 的坦克要是换遥控器,电调,接受板,电池,其他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一套遥控坦克的设备,还要原来的那些功能,都需要什么?要最便宜的,越便宜越好,都是哪个牌子或者型号什么的,越详细越好,打算把电子设备全改了,原装那套不好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好是有空机``

网友:
什么都换800到1000左右

楼主:
这么贵啊

楼主:
要是,不换接收板,能否把坦克里面的那个黑色的盒子,就是控制前进后退左右旋转,炮管升降,开炮,这些功能的这个盒子换掉,有什么方法?需要哪些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一下最便宜的 接收板400-600 控的话350元(天地飞的2.4G 6通控)

网友:
最简单的是258元的4路集成电调,或者换声组

网友:
不知道原装的是多少发射功率的

网友:
 换了效果比较好

网友:
要换肯定是要投入的。

网友:
换吧!威驰声组+电调+天地飞6A=国产田宫!!

网友A:
我的恒龙一个月没动遥控器居然失灵了,开启时灯一闪一闪的·但是遥控没反应,咋整?

楼主:
是不是控 没电了?控的指示灯亮吗?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恒龙一个月没动遥控器居然失灵了,开启时灯一闪一闪的·但是遥控没反应,咋整?
车没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没电吗?

我那遥控没电,就会发疯不听使唤

楼主:
我的没电的时候,也会偶尔的发发疯

网友A:
控和车都有电,用另一辆坦克试了遥控器没问题,搞不懂收一个月没玩车就没反应了,只有灯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