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和G4

楼主(2011-01-24):
对于凤凰和G4,
模拟器
,不知道那个好点?

网友A:
俺喜欢凤凰的

网友B:
凤凰俺喜欢

网友C:
我目前也是用的凤凰,G4前段时间在单位的电脑上安了一下,感觉效果不如凤凰的过瘾。不过,G4好些我还没研究,凤凰一直用来锻炼我的反应。参数设置摸索几天就熟练了。

网友D:
两个都玩过,G4感觉比凤凰真实点,但是就画面来讲凤凰比G4好得多。
G4里用四通控玩450会追尾,不知道怎样解决,凤凰就没事

网友E: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