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

楼主(2011-01-24):
一个菜鸟,没有多少米,要是想飞
电动直升机
的话,应该选哪种飞机好点?

网友A:
说下初步预算吧,还有打算玩的多深入

网友B:
玩玩就一大堆了

网友C:
老老实实 lama开始

楼主:
米不多,投入也就几千块钱这样子,但是我看空机都要3k多了,还真不知道怎么玩?不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逐渐深入,小弟其实想试试3D的。

网友D:
想试3d 没问题啊 直接模拟器 如果真心想玩 有场地么? 有外场的话 就450吧 没有的话 家里就单翼260a吧

网友E:
先模拟
并潜水
在打算

楼主:
450 我看很多人都很推崇啊,就往那方面努力,新模拟器,再真机!

网友F:
450,是需要时间+金钱+精力去积累起来的东西,模拟器是十分有效的捷径,省时(不需要修机,调机,以及去外场的路上时间),省钱(一个空格一切重头来过),省力(不会让你去修),省命(新手接触,一般是油门直接到顶,简直就一血滴子,你和他以及她的命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空格重新来过),因此,我建议先上模拟,悬停不错舵后,可上真机 对错与否,大家拍砖

网友A:
模拟器是最佳选择,不过总归是要练习真机的,用模拟器练不出来修机水平

网友G:
用几千元作为首次投资玩山寨450就很足够了。
要求不高又想省心的话可考虑香港固朗KDS450C,全套连7通2.4G控才二千多。
喜欢自已动手的可买山寨450空机+控+电子件就更好了,约三千多四千元也可以了。
建议再加每月预算数百元买零件配件。而模拟器是必须买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