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速电机的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2011-01-24):
想给轴承加点油,怎么也找不到罗丝,竟然是整体的,前面的打开只能取下一个轴承后面的轴承直径比转子还大,转速是一万九的请教了谢谢

楼主:
电机是德国产的

网友:
好轴,买了好久了还没有启用?看看你的机体

网友:
电机多大功率的啊看着不错

网友:
感觉像水泵..~
一般这样的轴承都是从里面装了后把壳子融了焊接而成,防水防漏油
或者是有轴承的槽,过盈配合压进去的..把转子拆下来看看.

楼主:
7.5KW19000/分

网友:
应该是装了轴承后再下的定子,机器活,人工很难搞,只能取出转子后勉强加点油

楼主:
前盖拆开过轴承直径比转子大二公分左右拿不出来

网友:
BT30的自动换刀主轴,爽

楼主:
里面有油封,油加不进去到底怎么上油啊,请高手支招

网友:
最好别拆.拆了估计就惨了.

网友:
你咋知道没油哩,带油封的轴承一般不需要加注润滑油.

网友:
带油封的轴承也得加油,前几天线切割轴承叽叽叫,打开发现轴承有油封,撬掉加油,装上就安静了

网友:
最好不拆,拆了也安不回原来的精度

网友:
这主轴看着不大怎么功率这么大啊

网友:
电机外径最多200毫米吧,长度也是200-300毫米的样子,功率真的会有7.5kw吗,是不是楼主看错了

楼主:
德国的电机NB不能用个头来比较,就这个小电机能到频率350HZ转速一万九380V电流20多A

楼主:
这只直径只有110毫米功率更大

是瑞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