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亚拓35x电调可否匹配蝎子2221-8电机

楼主(2011-01-24):
用在yt450pro上的~另外可否用13t的电机齿~
烦懂得朋友解答一下~
Motor Kv      3595
轴径             3.17 mm (0.125 in)

电调参数
●瞬間最大電流:45A持續時間15秒
●持續最大電流:35A機體良好散熱
●支援馬達型式:二極至十數極之內外轉子無碳刷馬達
●支援最高轉速:二極 =>190,000rpm,
                   六極 =>63,000rpm
●輸入電壓:5.5V~16.8V
●支援電池型式:鋰電 2~4 cells,鎳氫 6~12 cells
●BEC輸出:6.0V最大電流 2A
               2 cells鋰電/6~7 cells鎳氫=>4servos
               3 cells鋰電/8~9 cells鎳氫=>3servos
               4 cells鋰電/10~12 cells鎳氫=>2servos
●尺寸:45X23X12mm
●重量:25g

网友:
用不了
表现得很无力

楼主:
那需要换电调吗

网友:
得换
铂金40或60
ZTW60我试过,不给力了换了几种进角都不行

楼主:
好吧~谢谢楼上老师~看来还是继续用段450m再说吧~

网友:
换就上6S,别2221-8了,-8需要高C数电池才行

网友:
2221-8标配是45A的电调~~~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有数了

网友:
谁说不能用,我现在就是35X     ——8电机,用了半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問樓上,有勁麼??

网友:
我也是用-8电机,35A亚拓电调不错啊,比亚拓的原来电机有力多了,450飞机你想让它多有力,力大了你想怎么样,我们有技术什么电机电调都飞的很好。高手们他们的设备没有比我们用的好啊,他们照样飞的很好。

网友(2011-05-28):
学习了,正在考虑换蝎子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