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千瓦开关电源

楼主(2011-01-24):
掏宝上买过一个,一通电风扇就开始转动,噪音巨大。哪位朋友知道有比较静音的开关电源卖?

网友:
有电脑的电源1200W的都有,用的是12CM的大风扇转速低风量大,就是价格

网友:
我用Ericsson的一款无风扇型27V50A。巨大外露式散热器自然冷却。

还有一台 Lucent 27V 110A,倒是很有劲,但是一旦开动起来那个呼呼的动静真受不了。:loveliness:

网友:
不要买电脑的1000瓦开关电源,很不稳定,因为你必须自己在5v处接负载,买个好点的开关电源吧
明维啊之类都可以,自己设定温度稍微高点不要太低就转(这个只有部分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
自己买元件DIY一个

网友:
爱立信ERICSSON BMJ 401 013 48V 30A开关电源 充电器 充电机
自然冷却

网友:
COTEK 2K5S-P030 24V 27v 30V 83.3A 开关电源 二手超值

网友A:
1000W不可能没风扇的,就算是过了铜牌80PLUS的电源,输入功率都有1000*82%=1219.5W,损耗就是200多W,可以煮鸡蛋了,,某些用同步整流的效率可达到90%,但还是很热.可以用低转速的风扇来减少噪音,或者用水冷系统,但要注意热地的隔离.1000W电脑开关电源5V,3.3V都是独立稳压的,不用加负载12V可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掏宝上买过一个,一通电风扇就开始转动,噪音巨大。哪位朋友知道有比较静音的开关电源卖?

就你这地球第一
有了千瓦开关电源  发电机估计也没戏

网友:
跟着捡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W不可能没风扇的, ...

不妨放眼看看这世界,了解一下先......

俺正在用的:

看清楚规格:

告诉LZ一个窍门:无风扇的大功率电源都是为常年无维护的场合(如野外基站)连续运转设计的,设计用料之凿实非普通品可比,乃购买之首选 。

楼主:
楼上的哥们你的家伙在哪里买的?

网友:
  成本。。自己加铜片散热更好。

网友:
我有3-29V 110A可以调电源 和6-30V可调 130A电源

我有3-29V 110A可以调电源  和6-30V可调 130A电源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啊 10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妨放眼看看这世界,了解一下先......

俺正在用的:

看清楚规格:

告诉LZ一个窍门:无风扇的大功率电源都是为常年无维护的场合(如野外基站)连续运转设计的,设计用料之凿实 ...

樓上的人兄你的開關電源本來我也要買.但是不知紅黑線什麼走出來的..請教...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哥们你的家伙在哪里买的?

万能的淘宝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人兄你的開關電源本來我也要買.但是不知紅黑線什麼走出來的..請教...請教

用DMM测量一下就全清楚了。如果仍有不明,我弄个图你看。

网友C:
好哦.來個圖看看紅黑線是什樣接線.謝謝
在淘寶看後面是排插不董.所以還沒下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电源实际最大电流可以到多少?也搞了一台换没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找KW级的开关电源呢?是要质量轻还是?

如果固定使用的话KW级的电源还是选择变压器的好,安静也皮实,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电源实际最大电流可以到多少?也搞了一台换没用。

1200W/24V=50A
连续满功率输出时,散热器有点热。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找KW级的开关电源呢?是要质量轻还是?

如果固定使用的话KW级的电源还是选择变压器的好,安静也皮实,不容易坏

*) 性能:稳压。负载任变,输出电压岿然不动。再看变压器,24V变压器满载跌至20V以下很普遍,除非用2KW以上巨大功率裕量的。

*) 安全,过压/过流/过载/过热/等多种保护

*) 高效率85+%。(反观KW级变压器光是整流桥上消耗超过100W很正常)

*) 便宜(当然是二手)、货源多、选择面大。

*) 带有机壳,方便使用,也更安全。

*) 消耗更少资源。

*) 当然,还有重量轻、体积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二手的KW级也不平宜吧
还是二个串联的平宜,厂方回应也是可行的
4. If we need a 24V output power supply, but MEANWELL does not have this model, can we use two
12V power supplies connecting in series instead of one 24V power supply?
Ans: YES, basically you can do this to get the right output voltage, but be careful that the rated output current of the series
system should be the rating of the minimum one in these series connected power supplies. Furthermore, we like you
to parallel a diode at the output of power supply to prevent possible damage of internal capacitors.

网友:
这个有人用吗?1800W的

网友B:
中兴? 30.0V这个电压目前貌似只有PL8能消受。当然如果是可调的就好办了。

网友:
今天拆了个IBM的X3850服务器,里面的热插拔电源是12V54A输出的,仅一路12V,没有5V。由台达代工。
该电源噪音不大,只是接线比较麻烦,需要自己改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充電器不都是輸入12v的,24v能用嗎??

网友:
台湾meanwell 1000-1500W都有。是个不错的电源

网友:
有谁要1500W 12V 的开关电源?

网友:
1500W 才12V输出? 那电流岂不是要超100A才能到最大功率? 太影响充电器的效率了。

PL8 要满功率走的话要求是24V以上输入, 相对6S电池, 24V以上输入的充电效率才合适。

网友(2011-02-24):
引用 网友B:
中兴? 30.0V这个电压目前貌似只有PL8能消受。当然如果是可调的就好办了。

貌似电压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哦.來個圖看看紅黑線是什樣接線.謝謝
在淘寶看後面是排插不董.所以還沒下手592966

抱歉在此处回兄台PM。全因这里方便贴图,一图胜千言。
如此改装后就是一台标准的RC用PS了,但是工作量稍大。其实完全可以不动外壳,只用在背面排插处引出输入输出线。

网友:
謝謝今天已經做好了,1200W供電果然爽

网友:
没必要用大功率.费电又占地.够用就好

网友(2011-04-22):
明纬的噪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