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十字盘

楼主(2011-01-24):
请教下各位 在装机时 450的十字盘处于水平 但其实飞机飞起来并不是很水平啊 很不稳 如果加上微调调整让飞机稳住 其实十字盘也就不平了 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在完美无干扰(例如, 风,气流等环紧因素) + 飞机完美重心平衡 你的说法是成立的
可是..... 你自己想想吧

网友B:
可能是我的要求比较低,只要飞起来不自旋不翻,我就满足了

网友C:
一直来十字盘调平了就没好飞过

网友D:
其实调十字盘最终目的就是飞机正飞的时候摇杆中立位不往一边偏,同样倒飞的时候也不往一边偏,否则倒飞悬停老需要修正,正负螺距行程一致就ok了,方法嘛,什么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