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冰人的中联头箍是否可以把已经有虚位的中联箍好呢 ...
讨论下冰人的中联头箍是否可以把已经有虚位的中联箍好呢?

楼主(2011-01-24):
呵呵,如题。。。有几个虚伪的450中联,不知道能否有头箍硬绑紧而使虚伪没有呢?

网友A:
箍好。。。新词儿~~~
我也用了~拧的太紧爆了。。。~
冰人大大说过不用太紧~随手上紧就可以了~~
所以不能“箍好

网友B:
中联太厚,比较难

网友C:
有一定的作用吧
轴和中联间螺丝胶填满是箍好的关键

网友D:
原帖由
开布了口
于 2011-1-24 15:56 发表
轴和中联间螺丝胶填满是箍好的关键
这样换轴换中联就相当麻烦了。

网友E:
冰人的頭箍又不是醫生...

网友F:
想法好,但是要新的时候箍,炸变形了指望它修复没戏

楼主:
能不能出个强度更高点的,怎么箍都不花丝的,箍箍更健康的那种呢?

网友G:
M2螺丝不能承受过大的扭力,由于不是软连接,这个头箍的螺丝不能上太紧,太紧铝件有可能滑牙,大致紧即可。
如果主轴和中联有间隙,晃动很大,用这个可以消除间隙。
但如果孔偏太大就不能解决问题啦。
当然已经变形的中联用头箍也是不能修正的。
最好是新机的时候就使用,可以长保青春。

楼主:
谢谢冰大回复,这么说我这个还没变形但有虚位的中脸可以修复啦

网友H:
新的时候就上可以长保青春:)

网友I:
原帖由
hapboy
于 2011-1-24 19:01 发表
能不能出个强度更高点的,怎么箍都不花丝的,箍箍更健康的那种呢? [/quote
我自己DIY的就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526&highlight=%2B%D0%C2%CA%D6%C0%CF%CD%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