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修ESKY0404 0406A控的人,我的4个控都坏了

楼主(2011-01-24):
有没有会修ESKY0404  0406A控的人,我的4个控都坏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想加几个开关,焊接来焊接去,最后搞的我 4个ESKY0404  0406A都不能工作了,有人会修的吗,通通拿去研究,还我2个就可以了

网友:
佩服,加几个开关能搞坏4个控。
建议收个二手控或买个天7或华的2801。

网友:
   我以前式着修esky看控  不过没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会修ESKY0404  0406A控的人,我的4个控都坏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想加几个开关,焊接来焊接去,最后搞的我 4个ESKY0404  0406A都不能工作了,有人会修的吗,通通拿去研究,还我2个就可以了

我愿意试试看……
这个控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没烧单片机的话,应该是能修复的。
有意的话,可以用下面“签名”的QQ联系。
邮费你承担,收取零件费,不收修理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愿意试试看……
这个控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没烧单片机的话,应该是能修复的。
楼主的控有救了~~~~~~~~~

网友:
这个控的电位器质量不好,用的时间不长,而且很难买到。
状态好的话,还是改2.4G的好。

网友:
我已经给他搞定了!

网友:
牛,是不是元件加错了

网友:
发射板烧了稳压管78l05和发射管
主板有一个烧掉了稳压块上方那个D1二极管
发射管用d882代用,D1用4148
一切正常
整机电流150---200ma不等。
应该是反接了电源或者锂电不拉天线长时间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