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系统的一点感受

楼主(2011-01-24):
本人菜鸟,一直飞450,过年了忍不住买了600N3G。回来断断续续调试了几天,有一些感受想和大家分享,说的不对请大侠们指正。
1、关于3G系统对舵机精度浪费的问题。亚托的3G系统使用数字舵机,我用的就是610,确实力量很大,精度也挺好,三个倾斜盘一致性较好。按照3G系统要求,循环螺距和总螺距都是正负12度,在原本遥控的默认设置中,副翼、升降舵、螺距都是60%,这个数值飞450正好,要是满足3G系统要求,我将螺距调整为30%,副翼和升降都是41%,这样,舵机的形成较小,满足了要求。但是数字舵机的12bit数模转换应该是对应整个舵机形成的,这样的小行程,势必浪费了舵机的大部分模数转换精度。想必之下,有副翼的情况下,舵机形成大,控制精度更优。是这样吗,请大家指点一下。
2、关于倾斜盘调整水平。自己做了一个倾斜盘安装座,发现很难将三个点在全部螺距下调整成水平,原因是有一个舵机的行程要比其他两个大一点点。通过调整遥控上的舵机行程比例可以调整好,不过3G系统调整时说明要三个舵机行程比例相同,这样的话,如何调整呢?还是说倾斜盘有点误差可以接受。
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适当剪短舵机臂解决

网友:
舵机最好使用尽量大的行程, 调整一下你的舵机臂的长度。

行程过小的话影响解析度而且影响舵机寿命。

网友:
就算是倾斜盘调的完全水平了,你也不能保证舵机拉杆长度调的完全一样啊
倾斜盘有些许的误差可以接受,我用的MB陀螺仪,飞行中没什么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试飞呢,希望没什么影响。

网友:
MB的 3G系统怎么样 装在700N上  用好用吗?

网友:
610小心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