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电池可不可以用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1-01-24):
是手机
充电器
,不是万能充,我看了限制电压是5v,还有4.2v的,输出电流500ma,不知那种好用,特此请教.可不可以用

网友A:
1、手机充电器是1S的,电流也比较小,只能充小电池。
2、很多手机充电器只是稳压输出,充电控制部分在手机内,就是说这种手机充电器不能充模型电池。

网友:
手机充电器大多都只是5V输出而已,不可用!!!

网友B:
4.2V的可以用,5V的不能用

网友C:
不能用,随时会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