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不知道怎么飞

楼主(2011-01-24):
一直乱飞,不知道怎么练航线,看到圆周根本做不出来,没一点要领,太受打击了,大家的都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网友:
坚持坚持再坚持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一圈一圈不断地重复,当你飞上一千几百圈后你自然就能飞出很圆的圆了~

网友A:
沿着要飞的路线悬停,停稳了挪一下,再悬停,悬稳再挪一下,再悬停,悬稳再挪一下......

......直到永远!

网友:
炸上几次,胆放开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沿着要飞的路线悬停,停稳了挪一下,再悬停,悬稳再挪一下,再悬停,悬稳再挪一下......

......直到永远!

 如果悬停也不稳的话,要飞好航线可能会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