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HP用XTR模拟器显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楼主(2011-01-24):
今天入手了一部6EXHP+加密狗,安装好了XTR后,成功读取加密狗信息但是按F4始终显示“请打开发射机电源”,我已经把
遥控器
电源打开,而且已经调到PPM模式,请老手帮忙,急啊。是不是遥控器是坏的哟.

网友A:
模拟线与6EXHP的模拟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B:
USB接口有问题,换一个接口试试,插到电脑后面的USB接口看看。

楼主:
模拟线取下来,又安装上都是同样的显示请打开电源,插上加密××脑自动搜索驱动安装成功,我买的是25元的加密狗。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模拟线与6EXHP的模拟接口接触不好。
方口的这个接口容易接触不好,我们是直接换成3.5MM的音频插口,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楼主:
如何换成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