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改550

楼主(2011-01-24):
第一次發圖請多包含:loveliness:

网友:
电池是什么的 ?
好薄

楼主:
電池是turnigy 2650mah  20c 11.1v兩串

网友:
这个电池。。。看着有点单薄:loveliness: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A:
请问电池那里买的?

网友:
20C的电池不太暴力哦

网友:
电池是亮点

楼主:
連續側鐘擺沒問題這是天蠍星1600kv 齒比是13:60   19:61定速2000rpm 用rjx550碳纖大槳3D大概4分鐘絕對比425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
池那里买的?

哈比王買的

网友:
电池不用想了,国内和港澳台都是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續側鐘擺沒問題這是天蠍星1600kv 齒比是13:60   19:61定速2000rpm 用rjx550碳纖大槳3D大概4分鐘絕對比425好飛

这电池有这么好 等春天到了买些来试试,120元一块那是蛮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比王   那里阿?

楼主:
其實任何11.1v2600mah的電池都可用因為550一公斤只需500多瓦而425一公斤需要900多瓦在重量差不多情況下550飛起來就會比較輕盈,有小暴的靈敏也有大機的穩定這也是x5的前身機花費也比x5低,有機會大家一定要試試

网友B:
这个425初面世就是550级,翻个跟斗就成了425, LZ只是把它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25初面世就是550级,翻个跟斗就成了425, LZ只是把它复位吧

是阿翻個跟斗效果差很多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會不會太重阿

网友:
支持暴改,但愿不会射桨,小鸡鸡改大鸡鸡要考虑很多因素,旋翼头强度,混控臂强度,尾中联强度,尾桨尺寸,换皮带,换尾管,换电机齿,换大齿,换电机,换电调,换电池架,换完了还要重新配平,最后可能机身强度不够,机身解体,反正是问题多多,我这些天正研究x5暴力改装呢,换个600的十字盘,鱼眼轴承中间垫个8*10mm的铜套,直接上无副翼旋翼头,动力系统换高压(10s或12s),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