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60A电调

楼主(2011-01-24):
好盈铂金60A电调可以用在 450上吗 还有 铂金版的和普通版的 区别大不 有什么区别 450上用40A的好还是60A的 60A的在夏天玩 是不是比40A的发热小点 不烫点 好点呢

网友:
当然可以用啊,60A的电调你夏天用也不怎么烫的。有钱就用好点的呗,电调是越大越好啊。但是太大了重量也就上去了。用60A其实是最好的,40A只是刚刚够,60A的话就是还有余量。

网友:
我的450就是用这电调的。我飞6S电调没温度

网友:
60a 飞450用6S电池,恐怖啊小心扫齿啊

网友A:
450 6S用铂金40A足够了,高压低流,对电流要求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 6S用铂金40A足够了,高压低流,对电流要求低

450 6S用铂金40A非常爽,特别是那个定速功能和6S的配合,怎么操都不掉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 6S用铂金40A非常爽,特别是那个定速功能和6S的配合,怎么操都不掉转~

那是相当的爽啊,爽到我不行

网友:
我的450用60铂金,貌似发热量还比40黑皮版还大!

楼主:
好盈铂金60A电调配朗宇S2220 KV4500  可以吗 用什么电

楼主:
那用60A还是 40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