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联轴器找个最好DIY的十字滑块连轴器(完成图在9楼)

楼主(2011-01-24):
  十字滑块连轴器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两个毂和一个中心滑块。中心滑块是一个扭矩的传动元件,一般有二种材质,聚缩醛材质的滑块适用于高扭矩刚性的应用中,尼龙材质的滑块有良好的缓冲和减震的作用。中心滑块的卡槽和两侧的毂进行榫接在一起并以此来进行力矩传递。中心滑块和毂间可用微小的压力进行吻合,并且两边呈90°相对分布的卡槽和两侧的毂进行榫接在一起。这种结合(聚缩醛材质的滑块)能使联轴器具有零反冲运转能力。在运转过程中,联轴器通过中心滑块在两毂间滑动来补偿偏差。  十字滑块联轴器有很多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是这种联轴器具有很强的补偿平行偏差的能力,并且只产生很小的轴承荷载,在实际应用中很好地保护了精密轴承。除此以外,双十字滑块联轴器还可以平衡少量的角向偏差和轴向偏差。这种联轴器还具有电绝缘、低成本和机械保险丝的优点——因为一旦中心滑块损坏后,连接将完全脱离。

楼主:
还发现一种联轴器
●滑块联轴器与十字滑块联轴器结构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中间十字滑块为方形滑块,利用中间滑块在其两侧半联轴器端面的相应径向槽内滑动,以实现两半联轴器联接。该联轴器噪声大,效率低,磨损快,一般尽量不选用,只有转速很低的场合,本标准所规定的滑块联轴器,适用于油泵装置或其它传递扭矩较小的场合,具有一定补偿两轴相对偏移量,减震和缓冲性能;其工作温度为-20~70°C。传递公称扭矩为16~500N.m。
    滑块联轴器许用补偿量:轴向△ x=1~2mm , 径向△ y ≤ 0.2mm ,角向△α≤ 40 ′。

楼主:
想做第一种,不知道用铜棒中间加尼龙行不行

网友A:
这个什么用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用的。学习

雕刻机用,以前买的太小太短,丝杆上吃了点点,锁紧螺丝都没到位,现在雕刻机失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先做个联轴器再说,市场上转了一大圈都没有买到,听说还巨贵。联轴器没买到,买了根尼龙棒回来

网友:
等看LZ的作品.

网友:
还是作膜片式的吧,简单,精度高,扭矩大

楼主:
还是作膜片式的吧,简单,精度高,扭矩大

没有买到合适的膜片,只买到了尼龙,就打算做十字滑块式联轴器

楼主:
用这个机器铣的小零件,机电市场要卖100多元一个,而且还要订做,呵呵。
配合得很好,没有一点间隙

网友B:
做得相当不错,是铁板雕刻机雕的吗?

网友B:
主轴是什么样的?可调速稳速?雕尼龙转速多少?我以前买过一根40mm的尼龙棒,一直没用上,打算做为雕刻机的试雕.

网友:
平口钳保护的真好

网友:
相机了得啊

网友C:
好啊。 这是那个定购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相当不错,是铁板雕刻机雕的吗?
是的,老刘处买的铁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是什么样的?可调速稳速?雕尼龙转速多少?我以前买过一根40mm的尼龙棒,一直没用上,打算做为雕刻机的试雕.

主轴是200W 8000转的,换上铣刀直接铣铜,降点速度铣尼龙,速度高了尼龙会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啊。 这是那个定购的机架?
是的

网友:
刚好自己也可以模仿的做
谢过楼主了!

楼主:
真的太巧,机器就象知道你做了联轴器一样,说打就打了,木头上失步了,刀进了很深的木头里,联轴器断了刀没有坏。

换上自己做了,再也没有失步了,赶快再做,怕机器动不了怎么做啊,再做X轴的,感觉Z轴用力最少,最后来,今天又

做了一个给X轴装上,等做好Z轴的联轴器我对机器的性能刀了解一些了,呵呵,说句实话,全靠本论坛的热心人--刘二魁,

感觉他不是个商人,而是个热心人。说句实在的话,到了成都一定陪你喝酒,呵呵,朋都朋友了,这点算什么。祝大家

新春快乐!!!!!!

今天做的第二个,虽然雕刻做有点慢,但是很快乐,看着雕刻动作就是一种幸福,就象十年前看着下 载进度一样地快乐,
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快乐看来我们还是有进步,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太巧,机器就象知道你做了联轴器一样,说打就打了,木头上失步了,刀进了很深的木头里,联轴器断了刀没有坏。

换上自己做了,再也没有失步了,赶快再做,怕机器动不了怎么做啊,再做X轴的,感觉Z轴用力最少, ...
谢谢两位评分的朋友,感谢论坛里所有支持我的朋友,我的进步真的是与论坛俱进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软件设计模型的?我下了几天solidworks还没下下来.

网友:
另外测试过机器钢度吗?用一把角尺测量Z垂直,会看到一丝缝,然后单手用点力推Z,看缝隙变化,我的机器这么操作后能看到估计10丝的变化(0.1mm),怀疑是轴和轴套的缝隙所至,因为再使劲缝隙几乎不变化了.光轴不同地方粗细有差别.

网友:
作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图片的最后一张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软件设计模型的?我下了几天solidworks还没下下来.

直接画草图,ARTCAM做刀路就做出来了,主要是配合紧就行了

网友(2011-03-04):
这种联轴器能用到 模型船 上吗  无刷马达与船轴链接

网友:
这种联轴器,时间久了就不好
如果做这种东西是楼主的爱好,那么做的还可以。 如果不是爱好的话,那外面大把的卖这种东西,中间的材料也有更好的,犯不着自己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画草图,ARTCAM做刀路就做出来了,主要是配合紧就行了

请教怎么直接画草图啊?在artcam画吗?

楼主(2011-04-16):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么直接画草图啊?在artcam画吗?

是的,一个圆加个长方形,选择区域雕刻,深度直到要求

网友(2012-06-01):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用,以前买的太小太短,丝杆上吃了点点,锁紧螺丝都没到位,现在雕刻机失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先做个联轴器再说,市场上转了一大圈都没有买到,听说还巨贵。联轴器没买到,买了根尼龙棒回来

我的机子失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昨天锁紧时把螺丝扭断了,杯具,又要请出电火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