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十字盘怎样修????

楼主(2011-01-24):
刚炸机了,修好后发现转动很不顺,后面发现十字盘变成这样了,听说要把十字盘拆了,想问问这个要怎样修??

照片

照片

网友(2011-05-08):
有钱才换,坚决支持修

网友:
阿水,你也太水了,换了吧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还是新的十字盘,小炸就变成这样)。我是将十字盘用酒精清洗后在下沉部位涂上R48,再用橡胶榔头敲下去,至今没问题!!

网友:
内盘的那个轴承有一边下沉了吧,估计拆出来了那个轴承和内盘也早已变形了,还是换个新的吧,拆过再换轴承的十字盘多数都不圆了,呵呵

网友(2011-01-26):
关键零件 还是不要妥协 换吧

网友:
很简单,把这个扔掉换一个新的

网友:
十字盘属关键部件,建议买新的。
变形了修正虽然能用, 但怕出危险。

网友:
十字盘轴承滑脱出来了,把整个十字盘拆开,轴承重新上螺丝胶或轴承胶后再压回去,全部重新装配
轴承不打胶压回去的话隐患很大

网友:
没修过,帮顶 水哥,换了算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住十字盘的3个高起的脚,用记号笔的笔盖顶敲下去(注意是抵住底部敲)

能再说清楚一点吗??听说是轴承压下去了?

网友A:
顶住十字盘的3个高起的脚,用记号笔的笔盖顶敲下去(注意是抵住底部敲)

网友:
用火攻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球头歪了?

网友:
还是整个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