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改的迷你电路板台钻完成,请欣赏

楼主(2011-01-24):
本来想翻新喷漆时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但是,天太冷,懒得出去买油漆了,只有用现有的自喷漆。最终的颜色效果不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重新搞过了。
   台钻使用的是一个直径36mm的直流电机,轴径3.175mm,电源是一节22430磷酸铁锂电池。主要是手上的工具电池都是磷酸铁锂电,我家里的充电电钻、充电螺丝刀、剃须刀、相机、电蚊拍等。都是共用的充电器。电机使用这个电池,动力是足够的。因为平时钻电路板,最大只需要钻3.05mm的螺钉安装孔。我使用的感觉表明,这个小台钻安装玉米铣刀,用来铣一些元件的安装槽也是很好用的。台钻安装了4个超高亮白光贴片led组成无影灯,方便钻孔时对准极小的焊盘中心点。有些朋友建议更改台钻的进给机构,其实,这个进给旋钮是最方便使用的。因为钻电路板所需的行程并不大,只有2mm以内,只有较慢的进给速度才有可能对准焊盘的中心点。

楼主:
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迷你台钻了。由于体积小,自带电池和照明,因此可以方便的拿到卫生间去钻电路板。钻孔完成后直接把粉尘扫到下水道,清理简单。要知道,一些玻璃纤维覆铜板钻出的粉末极细小,容易飘得到处都是。

网友:
好手艺,顶一个!

网友:
做得漂亮,大小比例匀称,像照得也漂亮,还能保留镜架的原有结构和功能,相当不错。钻夹头哪搞到的?

网友:
做的漂亮
大电路板在中间的孔怎么钻?

网友:
上点详细制作过程就好了

网友:
扫一下盲 我菜鸟 什么叫玉米铣刀

网友:
钻夹头哪里淘到的?我在淘宝买过都偏心

网友:
"因此可以方便的拿到卫生间去钻电路板",哈,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思路更加开扩? 做的不错,有条件上点细节的图,让咱也看看。

网友:
简洁、方便、廉价、实用 正是DIY的意义所在。

楼主:
1、钻夹头我也是在淘宝买的轴径3.2mm的黄铜钻夹头,也是有点偏心。当初我买了8个(价钱便宜),从中选了一个稍微好点的。即使是这样,还是有点勉强。这两天我正想换个三爪的,正在找合适的机床加工点加工锥柄。那种黄铜的钻夹头效果是比较差的,建议不要再购买、使用。

    2、这个台钻的钻心离支撑臂的距离有9.2厘米,因此可以对宽度18.4厘米以内的电路板进行钻孔,电路板的长度不受限制。这个宽度几乎相当于一张A4纸的幅面了。一般业余制作的电路板也没有那么大的。这里也有很多影响制作的因素。比如我们购买的覆铜板,一般能买到最大的也只有A4大小,一般的热转印纸也是A4,一般的激光打印机也只能打印A4。想加工大幅面的电路板在一般业余条件下比较难。

   3、加工过电路板的朋友都有体会,钻孔时产生的粉尘是比较多的,且粉末较细。如果在桌面上干,清理是很讨厌的。我只是觉得在卫生间干,清理比较简单。

   4、这个台钻的结构比较简单,论坛上很多朋友都在做,因此制作过程我也懒得拍照了,真是抱歉。当然,虽然看起来结构简单,但是加工所需的工具还是比较多的。加工那块铜的滑板,我动用了切割机及砂纸;加工几个螺丝孔,需要另一个电钻及两种规格的丝锥(M2.5及M3) ;电机原本带有一个磁屏蔽罩,弹性好,与电机配合得很紧,有足够的抱紧力。我把这个屏蔽罩使用煤气焊枪(22元在本地买的,就是经常拿来烧猪脚的那种)用焊锡焊接在黄铜滑板上了。焊接是比较容易的,非常好焊,而且强度很好,足够满足这个电机的固定要求。我估计使用200瓦的电烙铁应该也能焊接。铁制品焊接前应该使用焊锡膏(最便宜、腐蚀性很强的那种)在焊接部位镀上锡。焊接完成后要用溶剂清洗掉焊锡膏,以免腐蚀。

5、玉米铣刀,类似于旋转金刚锉,不同于平底尖刀、单刃铣刀一类的东西。主要是拿来切断板材用的吧。

   由于显微镜的底座是铸铁的,没有橡胶脚垫,因此放在家具上容易刮伤家具表面的油漆(老婆会批评的)。手上刚好有一些模具硅胶(没有添加硅油的那种),因此尝试着给这个台钻添加硅胶的脚垫。先在铸铁底座的相应部位钻几个合适深度、大小的孔,以便硅胶渗入,这样脚垫能固定在底座上。然后围模(我想得到的是4mm厚度的),倒硅胶。下面就是已经浇注的一张图片。我使用硅胶的经验很少,也是摸索着进行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网友:
做的挺漂亮,如果能换上0.5--4的小钻夹头就更好了,电机最好用星形变速的,进给机构不用改不过在小手轮上加三个艺术点的小金属杆会更好一点,我认为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