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钢机 试雕 怎么刀好像有点不给力(以解决)

楼主(2011-01-25):
雕的都是毛刺,尺寸是15*15mm的,是不是因为刀尖断了的原因?另外雕刻机加速和减速时就像摩托车加油门一样,噪声有点大,速度慢时  有两个方向的轴响得厉害,嘣嘣嘣。。。的 每走一下就嘣一声,细分和衰减都试了。F值60,步进电机参数给的30加速5,最小脉宽10间隔10。请各位朋友给点建议,是不是丝杆紧或者其他原因?
多谢坛友相助,年后上雕铝作品上视频。
1.步进速度太慢,滚珠丝杆的末端挤紧的螺丝太紧,轴承转动不畅,所以噪声大。
2.主轴正负接反,红色却是负极,所以毛刺多。上个F3600的视频,0.2断了刀尖的尖刀雕刻,雕的SB牌电路板 。两个轴没丢步,另一个空跑加速时也丢步,要年后调。[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5NjYxODg0.html

网友:
LZ搬个沙发过来,一块和高人学习学习。

网友:
啥料?啥刀?啥主轴?

网友:
好象主轴速度不够~

网友:
说刀钝走得快,还没切削下来就勉强前进。
我是外行,仅是猜测。
或者丝杠本身的问题。

楼主:
110V的直流电机,大家都用的这个呀,速度应该不慢。

网友:
转速调高点试试

网友:
楼主用铁钉插的吗?

楼主:
步进电机怎么响得那么厉害呢  我以前的机子也是这套电机  很静音的

楼主:
驱动和电控都是以前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我用的维宏就没有这些设置

网友:
 也不知道啊

网友:
看起来像刀具的问题,换刀看看?
另外F60也太慢了吧……这叫雕还是磨哪
加减速的问题可能是你的步进系统的震动频段刚好在F60左右,提高F值看看?
另外如果你用笔记本驱动,有可能会因为频率不稳造成你说的加减速很吵的问题

网友:
确实很差

网友:
就是那台两人抬的刚机吗?电机自己配的?先空跑试调下,摩擦力调小点.

网友:
不知问题解决没,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