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第N台700E 3G组装调试试飞(完)--20110131--

楼主(2011-01-25):
组装:1楼(主轴上轴承座装反了!!飞了20起落才发现,危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1725&extra=page%3D1

第一次非定速模式测试:11楼
定速模式测试:35,42楼
第二次非定速模式测试(最终配置):43楼

购买的是700E 3G新春版,先来个外包装照,以及新春版赠送的大桨

朋友的600N顺带晒一晒

开始组装:
先按照说明书长度把连杆装好

大浆夹拆开,横轴螺丝上胶,注意亚拓出厂的时候横轴螺丝是不上胶的,千万小心

相位器,十字盘,所有螺丝及球头上胶

组装侧板及底板

组装脚架

一开始主轴上轴承座装对了,但当时为什么脑袋秀逗了又反装,已想不起来了!
装配主轴轴承座及电机轴轴承座

主轴上轴承座反了!!后来飞了20起落左右才发现这个问题,危险!!
装配电机,图中的电机出线方向错了,后期改正为对尾时右后出线,电机和电调预先连好后从侧板内侧走线

装配尾舵机

舵盘装好球头

升降摇臂所有螺丝及球头打胶,注意升降摇臂3G时要使用内孔,亚拓出厂时装在外孔,自己换过来

升降臂装配到机身上

整个尾波箱所有螺丝,球头全部上胶

凤凰电调设置及试飞待续…………

楼主:
唉~~折腾一个早上,图片上不上!今天怕是论坛有问题哦

网友:
恭喜恭喜~~~~  看来你可以过个肥年了~~~

网友A:
LZ, 你装球头前有没有把每一个舵盘在不同舵机上试? 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微调~~~
不过看你06年注册的你应该也没问题 ,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都随便安个舵盘或舵臂~~ 然后就全依赖遥控器上的微调~~~

网友:
不是已经飞了嘛!怎么不上飞行图或视频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装球头前有没有把每一个舵盘在不同舵机上试? 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微调~~~
不过看你06年注册的你应该也没问题 ,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都随便安个舵盘或舵臂~~ 然后就全依赖遥控器上的微调~~~

我用的是DSX9控,舵盘舵臂先按说明书长度及位置装好,等飞机设备装完后通电,控油门输出50时再安装舵盘,舵盘装完后先眼睛观察用SUB TRIM项调整舵机中立点,之后再用十字盘水平安放座来细调十字盘3个舵机的低,中,高三个位置的水平,中点用SUB TRIM调整,高低位用TRIM ADJ调整。正负螺距是否对称,拉杆长度是否合适,都有反复多次调教。

网友:
梦又逃班装机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SX9控,舵盘舵臂先按说明书长度及位置装好,等飞机设备装完后通电,控油门输出50时再安装舵盘,舵盘装完后先眼睛观察用SUB TRIM项调整舵机中立点,之后再用十字盘水平安放座来细调十字盘3个舵机的低,中 ...

不错~~  都基本正确~~
不过我的意思是, 因为YT的金属舵盘的齿位都不一样, 所以要每个舵机都要试每个舵盘, 每个舵盘都要试每个齿位~~    这样才能减少中立点的sub-trim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都基本正确~~
不过我的意思是, 因为YT的金属舵盘的齿位都不一样, 所以要每个舵机都要试每个舵盘, 每个舵盘都要试每个齿位~~    这样才能减少中立点的sub-trim的幅度

这个问题确实没注意到,学习了

楼主:
凤凰电调非定速模式试飞

凤凰120A高压版电调,非定速模式设置如下

因为是用DEMO模式截的图,所以下面的“Current Limiting” 显示的是60A,实际为160A。

DSX9油门螺距设置:
        普通模式
油门推杆位置          油门          螺距
         0                            0               -12
        50                          50                0
        100                        100             +12

                  3D模式
油门推杆位置          油门          螺距
         0                            100             -12
        50                          85                0
        100                        100             +12

        HOLD模式
油门推杆位置           螺距
         0                          -12
        50                           0
        100                       +12
因为我起飞就开3D,普通模式只是用来起飞降落的,所以普通模式也设置为正负12度螺距,这样3D切换的时候基本不掉高度,且切换的时候十字盘舵机不会瞬间跳动

2011-1-22早晨云大洋浦校区首飞

试飞结果:
以前一直飞的是450和600N,这次700E 3G装机完成后一开始循环螺距我设置到了12度,SWISH MIX里已经设置到了80左右,感觉上估计大了,又降到了60,循环螺距大概是9度,首飞发现太过于灵活了,操控不习惯,且首翻的时候翻滚速度太快连负螺距都还没来得及拉就翻完了,差点首翻就翻地上,之后的翻滚都只用一半左右的推杆量,飞下来还是比600N和450灵活。动力的话太爆了,以我现在的水平还很难驾驭,以后多练习。

凤凰电调定速模式的设置及试飞待续…………

网友:
飞机漂亮,技术很棒!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顶老梦一个

网友:
不错哦,羡慕你家屋顶的模型工作室。

网友:
有钱淫啊

网友:
这东西,利器哦

网友B:
3G 飞700,风险很大的,多注意那个连接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 飞700,风险很大的,多注意那个连接线,呵呵

哪个连接线?请指教,是3G传感器到控制器的那根连线吗?

现在暂时用3G,过段时间换V8

网友:
连接线用热熔胶弄死不知行不行

网友:
新春版本  送老款头罩的?

网友:
真正的好机机啊,陆续700E  3G 都上来了,看来700E今年必定火啊。

网友:
顶你一个MJ

网友:
MJ,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都基本正确~~
不过我的意思是, 因为YT的金属舵盘的齿位都不一样, 所以要每个舵机都要试每个舵盘, 每个舵盘都要试每个齿位~~    这样才能减少中立点的sub-trim的幅度

是的 不过FUTABA的也一样  这方面JR的比较好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到700e啊?!

楼主:
定速模式

图片上传又出问题!!!!明天再发

凤凰电调定速模式设置:

网友:
我也来顶老梦一下

网友:
 来顶下梦哥:loveliness:

网友:
强烈顶一下mj
这样的帖子费神费力,并且指导意义和实用意义都很大,这是需要奉献精神的。
这是昆明为数不多的几台700 3G之一,楼主的进取精神值得夸耀。
强烈要求版主申精

网友:
提个小板凳坐下

楼主:
定速模式

凤凰电调120a定速模式设置:

700E  电机为700MX 510KV

进角(Motor Timing)根据小罗建议设置为8

我的遥控器设置:
舵机中立点

油门行程及十字盘高低位调平

十字盘混控,上次试飞时AILE及ELEV使用了60,太灵活了有点控制不住,这次改到40

普通模式,30%定速油门输出,对应转速1700

70%定速油门输出,对应转速1850

100%定速油门输出,对应转速2020

普通模式,ST-1,ST-2,HOLD   4种模式螺距曲线相同,都调整为正负12度

锁尾陀螺感度,对应于陀螺的感度为 (80-50)×2=60,锁尾模式60的感度,上次试飞感度合适。

本次设置,定速设置了三档,1700,1850,2020主要是想测试下各转速的感觉,等测试完成后只留两档,普通模式和3D模式各用一档即可
试飞时带上电脑外场现场设置,对电调的几个参数做下更改,看下效果,一个是定速感度 Governor Gain,另一个是进角Motor Timing,按说明不同电机对进角有不同的要求,部分电机高低进角都能用,此时低进角电机效率高省电,高进角电机转速高力量大,暴力。我现在已经感觉飞机很暴力了,如果测试了低进角能满足我的要求就先使用低进角,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用高进角。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设置是否合适?本周末去试飞。

试飞结果待续…………

网友:
顶群友MJ,以后多给大家指导。

网友:
梦江:loveliness: 做得漂亮!顶顶顶.........

网友:
 看着眼掺

网友:
小心凤凰烧的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呀

楼主:
定速模式测试结果

定速模式测试结果

1  “Governor Gain“选项对飞行感受有较大影响,使用高或中感度,在油门推杆有动作的时候即便是很缓和的动作也能明显听得出电调调整转速的声音,在使用高感度时由于转速调整频繁还会造成轻微金鱼尾。只有在选用低感度时感觉比较平顺一些。
2  使用了定速模式电调电机温度很高,开2000转定速,做普通3D动作1分多钟电调电机就很烫了,烫到手不能持续放在上面!!

定速模式总共试飞了3组电池,对“Governor Gain“及“Moto Timing”做了各种设置,自我感觉不是很好,动力没有非定速模式暴力,且最重要的是电调电机太烫,今天的试飞环境温度为6度,如果是夏天或者持续暴力飞行的话电调有烧毁的危险!

楼主:
最终模式

因为之前定速模式测试后电调温度太高,还有各方面性能不是太理想,所以最终还是还原成非定速模式,电调设置如下:

控设置如下:

循环螺距大概是7度,总螺距行程为正负13度

普通模式,ST-1,ST-2,HOLD的螺距曲线全部相同,都使用正负13度

锁尾陀螺感度

用以上配置飞行计时7分钟,起飞就开3D做简单3D动作,降落后电调微温,电机稍烫但手可以持续放在上面,电池单格电压3.78V,回家用电脑读出电调数据:最大电流80A,电调最高温度123华氏度(约50摄氏度)当天环境温度为10摄氏度。
总体来说目前这个设置是比较满意的,暴力程度灵活程度对我而言都已经足够了,最关键的是飞完后电调温度低这个是好事。

……………………完…………………………

网友:
顶一个,完了么我就等着你炸700E的好消息。

网友C:
LZ建議你懸停時油門撥桿在中點,油門曲線要在70%
電調比較不會有慢性燒毀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建議你懸停時油門撥桿在中點,油門曲線要在70%
電調比較不會有慢性燒毀的問題

普通模式只是用来起飞降落用,每个起落用的时间非常短,普通模式中点用50%油门及正负13度螺距,可以保证悬停点在推杆70%左右这样切3D的时候不会掉高度,切换很平顺。

网友:
你的回答跟很多模友都是相同的,但是在那個短暫的過程中,就會造成少部份的MOS管過電壓及過電流
起飛次數多了,電調就容易買單,有時可能會在空中燒電調!

网友:
另外附上ALAN 700E鳳凰電調的設置

供你參考

网友:
我又看了一遍

网友:
我的有副翼700E已经烧了2个凤凰都 配置除了油门曲线和楼主的一样 我油门曲线NOMAL是0 70 100
汗,怀疑是亚拓出厂电机问题,现在亚拓是置之不理,郁闷ING!

网友(2011-10-06):
我也装错了...不过是下面一个。

网友:
云南的顶起

网友:
我也有同款的

网友D(2012-01-17):
来段视频

网友E(2012-02-19):
Mj嘛 狗狗是叮当嘛

网友F:
狗狗闻飞机尾巴看看是雄的还是雌的!

网友G:
经典的70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