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60A电调配朗宇S2220 KV4500

楼主(2011-01-25):
好盈铂金60A电调配朗宇S2220 KV4500  可以吗 用什么电 锂电好还是 他们说的A123 好呢

网友:
KV4500配锂聚好像太猛了吧。。。

网友:
KV4500的话只能用3SA123,用lipo的话3S容易烧马达。

网友:
我和LZ一样,都是好盈铂金60A+朗宇S2220 KV3800
原本我都是在3800和4500考虑的,
也想等LZ试4500理电

楼主:
3SA123 价格 是多少TAOBAO上没有 感觉比锂电贵

网友A:
如果是高手肯定LIPO高C的,一般玩玩练习可用A123,广东广西有拆机组装的5-60米左右,好处就是耐操。我有好多组3-6s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用,比较放心就是不会像LIPO那样大肚子,啥时候想玩了就充上用完一扔不用担心。比较信赖柳州阿宗的货,买时候跟他讲清楚即可,不妨先试几组,不是广告哦

网友:
lipo+10~11T

网友:
KV高了点。。配低马达齿轮。。

楼主:
暴力配置 怎么做到不暴力  不暴力 是不是就不能暴力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现在配暴力的  由于是新手所以 怎么弄下 能不暴力 这样好练习 等以后有技术了再变得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手肯定LIPO高C的,一般玩玩练习可用A123,广东广西有拆机组装的5-60米左右,好处就是耐操。我有好多组3-6s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用,比较放心就是不会像LIPO那样大肚子,啥时候想玩了就充上用完一扔不用担心 ...

给个连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