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烧毁的貌似挺多,飞起来真担心啊,呵呵

楼主(2011-01-25):
之前论坛有听说过,然后在亚拓台湾论坛看到好多起,所以自己飞的时候也挺担心的啊,凤凰官方有次召回的,我按照说明检查过,没那个问题,目前飞了7,8个起落了,没什么问题

召回的官网页面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support/service_advisory/sa1003-spacerthickness.html

烧毁的照片。。。三张照片是不同的飞机上的

楼主:
另外据说JIVE也有烧毁的,感觉HV的不是很安全

网友:
干脆别用电调了。。。

飞机绑根绳开抡~~~ 永远不会烧

网友:
HV我也见朋友烧过

网友:
一般會燒毀的大都是設了定速,然而在設定速時又設錯了,就會產生非常高的電流
另外懸停時,油門一定要超過70%

楼主:
我也是设置定速飞的,麻烦LS详细描述下设置错误是什么情况啊。。。

另外悬停时油门一定要超过70%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低于70的话过载,烧电调很正常,油门曲线说明书有写的

网友A:
個人比較不建議設定速,因為你設了定速后並不會比較暴
700E除F3C外,建議都設油門曲線,利用副翼對油門,升降對油門,尾舵對油門混控
你會發現比設定速還要暴力許多且電流會比較低飛行時間也能增長一些

楼主:
我的是F3C,个人比较喜欢定速飞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比較不建議設定速,因為你設了定速后並不會比較暴
700E除F3C外,建議都設油門曲線,利用副翼對油門,升降對油門,尾舵對油門混控
你會發現比設定速還要暴力許多且電流會比較低飛行時間也能增長一些

请教对应各款遥控器设置图片,以便大家按图索骥,呵呵

网友:
凤凰官网的召回原因不知道几个人看了,并且看懂了
跟定速没有关系

当然,不排除定速设定会出问题

说远一点
高压电调接电会有巨大火花
凤凰电调官网同样有解释
那个解释也是超反常理
信厂家,还是信自己,是个问题

网友:
3. When I plug in my high voltage battery pack (4s-12s lipo, 12-20 NiMH) into my Phoenix HV or Phoenix-125, etc. controller there is a large spark. Why?
The spark is your friend. If ever you plug your pack into your controller and you don’t see the spark, contact tech support at support@castlecreations.com or (913) 390-6939 and send the controller in for repair. Your capacitors will need to be changed. NEVER fly if you do not see the spark, especially with high voltage applications! The higher the voltage, the bigger the spark should be. Remember, the spark is your friend!!!

火花问题贴这里,大家见识一下,本人英文不好,英文好的翻一下大概吧
原帖地址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support/faq/faq-phoenix_hv.html

楼主:
召回原因是外壳散热片没和里面原件接触到,我拆开检查过,只要拿个名片插一下,没空隙就OK,这个有可能导致烧毁的

火花是给电容充电,没什么的,不过我也做了防打火的线,除了第一次设置时候不能用电阻接线,其他时候还没看到过12S的大火花呢,呵呵

网友:
3. When I plug in my high voltage battery pack (4s-12s lipo, 12-20 NiMH) into my Phoenix HV or Phoenix-125, etc. controller there is a large spark. Why?
The spark is your friend. If ever you plug your pack into your controller and you don’t see the spark, contact tech support at support@castlecreations.com or (913) 390-6939 and send the controller in for repair. Your capacitors will need to be changed. NEVER fly if you do not see the spark, especially with high voltage applications! The higher the voltage, the bigger the spark should be. Remember, the spark is your friend!!!

3.当我把高压电池组插到高压电调上时,会有很多火花,为什么?
火花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插电池没有看到火花,那么请联系技术支持(support@castlecreations.com or (913) 390-6939)并且寄回修理.电调上的电容需要被充电,如果你没有看到火花的话就不要飞行,特别是在高压应用时!电压越高,火花就应该越大.记住,火花是你的朋友!

网友(2011-05-10):
我的也烧了,才离地6~7秒就着火了,高度半米左右,立马上前拔掉电池线。着火飞出来的燃烧物溅到了大齿轮上,大齿轮也着火了,当时因为是白天太阳大,所以只扑灭了电调的火,大齿轮着火是淡蓝色的火,一直没留意,看着机子发了一会呆,才感觉怎么大齿轮在融化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着火了,我拷,连侧板、好几个连杆头、舵机壳都烧融了。。。怎么吹了也吹不灭,心里那个急呀  。。。好在车上有瓶水,立马拿来浇一下去,总算灭了。。。。

    当时是新机装好第一次试飞,好在没装头罩,不然也没了。

损失:侧板一块,电调一个,电机也烧了,接收机用的BEC电源也烧了,舵机壳2个,连杆头8个

网友:
我也烧了一个,但不严重。寄出去修理有半年了,至今没音信 。

网友:
我F3C里面配的是新版本的凤凰,所以不会存在官网提出的问题。  而且新版本的外壳上都印有 序列号
还有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用户 没有正确的设置 (连电脑) 或者 没经过设定直接装上就飞

网友B:
学习

是不是正式飞前在地面上多试几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正式飞前在地面上多试几块电池!

不需要~~  如果是处女飞就先悬停一块电池, 落地后再检测电调温度~ 以及 与电脑连接查看 飞行数据记录, 看看是否有任何异常。。。。

网友C:
悬停一样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停一样烧呀!

我的意思是就算悬停时烧起来 损失也不会很大~~~  难道你处女飞就3D??

网友:
太高级了也麻烦

网友:
不烧那来新的

网友:
不好用的东西 能算好东西么

网友:
600ESP一直想换凤凰120A HV的,就是不敢下手

网友:
 这么恐怖?

网友D:
谁说悬停损失不大,看我之前复的内容吧,损失了一大堆配件,快4000元没了

网友:
明天去飞700n改700e
带灭火器一起,m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悬停损失不大,看我之前复的内容吧,损失了一大堆配件,快4000元没了

其实很难讲,一瞬间的事情~~~  如果有熄火降落的功底 损失可能会很小。。。

网友:
油机也有爆连杆,爆活塞,拉缸的时候,玩这个玩的就是钱,不坏商家没钱赚.坏了就说你那里没设置对,那里又怎么不行了,反正他没有任何质量问题. 外国货全是洋文,看不懂.欺负你杂的,叫你读书,你去放牛.

网友E:
什么也不设置,也没买过电脑设置卡,上来就飞,也挺好的,温度一点都不高。我估计烧毁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也不设置,也没买过电脑设置卡,上来就飞,也挺好的,温度一点都不高。我估计烧毁就是质量问题。

这个只是幸运, 更多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恭喜你中大奖了.

网友(2012-04-08):
娘西屁、、亚拓的人倒是给个正解啊、、偶的也烧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