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组放久了也能失效吗?痛心呀。

楼主(2011-01-25):
我现有18伏特镍镉电池组和18伏特镍氢组各一组,没用过几次(一组是电钻动力电池,一组是吸尘器动力电池),放了一年半之久了,最近才从柜子里翻动出来,用万用表一量,一点电也没有,指针一动也不动。赶紧用原配充电器充电,结果镍镉电池组没能充进电去;镍氢电池组倒是充进去电了,虽然万用表指示的电压伏数在20伏,但是电流很小,甚至一个小小直流电机都不能启动起来!奇怪的是,我把了一个六伏小直流电机接上去,居然转了4个半小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这两组电池组报废了吗?还有什么修复措施吗?我把那组镍氢电池组放在速冻里冰冻了24小时,还是老样子,真头痛。请各位老师诊断一下,能否有补救措施,起死回生。谢谢。

网友:
低能量是个很舒服的状态,NiMH/ NiCd 电池一旦自己去了0V,就不愿意回来了。作为应急你可以用短时大电流(10C以上最好)让它重新接受充电。但是不要盲目乐观,一旦静置不动,很快它又自己回去0V睡大觉了......

网友:
电池不用死的更快!

反复深度的充放可以恢复一些

楼主:
深度充放?

感谢楼上二位老师的关照,现在问题是不用深度放它就0伏了,可是深度充要充多少小时呢?时间长了会不会爆炸?心里没数呀。

网友:
貌似报废了,

网友:
我有两对AA GP 2600mah 的电池就是这样,原本放在相机里用的,但是买了新相机后那两对电池放在那里几乎一年半没动。后来翻出来时就已经0V了。用普通的AA充电器已经不行了,唯有暴力充电。直接把电池接在x6上,使用直流电输出功能,一下子把电压调得很高,充电器立刻显示很大的电流,,30秒后,电池有电了,再用LIMH模式循环充放电几次。电池算是恢复了,但永远都带动不了相机。因为相机工作电流稍大,电压会下降很多,看来内阻已经变得超大。现在只能放在遥控器,小电流工作,用充电器看过,小电流放电容量还是有的。过了2个星期不用它,电压又变成0V了。。。。。

这里要批评下GP的AA电池,实在是太烂了,因为放了一年半就变成0V,我相机的原装索尼AA电,同样是放了1年半时间,至少还有0.5V左右的电压,充充电相机还能勉强带动。就那个GP ,那个破········

网友:
GP还好啦,试过玩RC车(尤其电房)的都熟悉的 Intellect 么? 就是俗称的精英电,巨大自放电,正宗0V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