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轴强度好还是线轴强度好(新手问题)

楼主(2011-01-25):
新手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我看你们做的雕刻机有用光轴导轨(园的),也有用线轴导轨(方的带槽)不好意思,可能描叙的不是很准确,估计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那么那种导轨强度好呢?从我的印象中感觉线轴导轨好像强度高些,请高人指点一下迷津,最好能详细点的,在此谢过了。

网友:
价格贵的强度高

网友:
上50的光轴强度一定好

网友A:
简单想一下就知道,光轴只是几个珠粒在点接触,而且两头固定中间悬空,强度不会太高,行程短时还对付,线轨是圆弧线接触,导轨下面与基座把合,行程长也不会降低强度。

网友:
线轨强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想一下就知道,光轴只是几个珠粒在点接触,而且两头固定中间悬空,强度不会太高,行程短时还对付,线轨是圆弧线接触,导轨下面与基座把合,行程长也不会降低强度。

光轴使用铜套就面接触了。

在这里顺便搭车问一下,在光轴上使用直线轴承和铜套(滑动轴承),寿命能差多少?买了几个铜套,内表面不知道涂的是什么,套在光轴上很滑溜。手感比直线轴承还好,还吃劲,而且还便宜。要是寿命差不多的话,以后就不买直线轴承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光轴只适合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如果你用铜套,那肯定就是间隙配合了,百分百有间隙,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大致上还是线轴优与光轴。

网友:
光轴用的铜套那种是内圈涂了一层聚四佛图层的,要说滑动精度的话光轴如果用开口铜套的话,间隙也是可以调节的,但是光轴+铜套是面接触,相对摩擦系数也大,像楼上的楼楼上说的,因为固定方式的问题,光轴中段悬空,对于重载或者冲击型加工的话,精度比较难有保证,线轨的好处是做到了强度体积和摩擦系数的一个很好的平衡,但是价格也是哗哗的,根据加工需求来定位用什么样的轴要更合适些,光轴只要够粗壮,那强度和精度也是没问题的,比如摇臂大钻的那一柱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