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上电后能自锁吗?

楼主(2011-01-25):
如题。。。。求指点

网友:
你说的自锁——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某个角度能定位不动,就算有外力

网友B:
特殊的舵机应该可以做到,模型用的没有脉冲控制就自动归中了。

网友:
齿轮卡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殊的舵机应该可以做到,模型用的没有脉冲控制就自动归中了。

是这个意思,不过不是自动归中。舵机没有脉冲控制就不会锁,想锁住,就必须给信号,

网友:
舵机在没有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是不会锁的 必须要有信号

网友:
   木有见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些机器人机械臂啥的也都用的舵机  应该就是用这种方式锁定的吧

网友:
机器人用的不是遥控模型接收机,是舵机控制板,可以用命令保持。

网友:
也一样要有信号才保持,没信号就无力

网友:
光有电不行,还得有固定的信号

网友:
涡轮蜗杆舵机就可以自锁,直齿轮舵机不具有自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