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1-01-25):
新买的GL405SV飞机 只打转不起飞是什么问题,请高手相助!!!

网友:
尾舵机和陀螺方向设置正确不?大桨螺距设置正确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陀螺仪设置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呀,闷~

网友:
去找老鸟吧

网友:
商品机要多阅读说明书,多练习下吧。

网友:
1、给一点油就狂转基本是陀螺仪方向反了~陀螺仪如果对的话修正方向应该和打舵方向相反~

2、尾舵机没找到中立点

3、螺距和油门转速没设置好~螺距大~转速低就会转~

翻翻老帖~一个个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怎么设置的,在那里调教

网友:
找找老贴,先做做潜水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