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南京的前辈们,求救!

楼主(2011-01-25):
南京有玩油车的吗?我是南京的新手,现有一辆subo的大脚一辆,今天玩了一下很好玩,可是油针调的有问题!
有哪位前辈可以出来见面指点一二吗?谢谢你们了!
联系方式 手机:
qq:369801456 13851897620

网友A:
可先把主副油针旋至齐平(平油针口)后每次顺时针方向向内旋入1/8圈(贫油)。
调油针时应先热车,先调主油针贫油至行车过热熄火后把主油针反时针方向旋出1/4圈行车有烟即可。
调副油针时先检查进气口於油门最小时应留1至2mm开口,再调副油针至抽离点火棒时不熄火
而又可以长时间怠速稳定、车轮不动、和加油起跑反应快即可。
建议用25%燃油(更换不同燃油后要再微调)。祝爽跑:loveliness: 香港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