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图传到底应该用什么频率的呢?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12Z 2.4G!!!

楼主(2011-01-25):
本人是刚入FPV的小白,最近正在打算自己做载机,研究了一段时间的图传,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12Z 2.4G,不知该选用什么频率的图传?还有请各位指教下适合的图传的距离能达到多少以及futaba 12Z 2.4G遥控距离能有多远?要是增程的话建议选用什么设备呢?thanks in advance!!!

网友A:
要远距离,一步到位的话
只能接三代 变成72mhz  再用1.2g 2.4g图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2.4G的控是不是直接在模拟器那个端口插上功放就可以了?还有1.2G的图传增程方便还是2.4G的方便?

网友:
12Z  配1.2G收发。。。。没问题的
老妖8FG 都飞了4.3KM

网友:
用台湾百特 1。2G 好用!!

网友:
台湾的柏通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我用1.3G图传 和 FUTUBA 10CG 2.4G 共用会有干扰

后来用5.8G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曾亲眼见过2.4G控与1.2G图传搭配的天行者因为屏蔽了接收信号失控了,很平稳地飞走了......这样搭配会好些:

    图传       控
   1.2          72
   5.8         2.4
   2.4          X?

网友:
能用12Z的。肯定要配上罗美的1.2G啥。。。。

网友:
当然是罗美之类辣 花点小钱保安全

网友:
楼主不仔细潜水,本板块不是有2.4G遥控器搭配1.2G图传飞过4KM的吗?玩玩足够了

网友:
用433Mhz遥控系统不会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1-03-04):
楼主不如把12Z出给我,换72M+2.4G,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
1.2图传+2.4遥控我飞过2KM都没事 不知道那些失控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只想问1.2G图传到底犯法不犯法,头顶上有民航客机时能不能用1.2g。

网友:
这么有钱,建议上数传电台长距离控飞机,建议不要上功放,2。4G接功放能不能用还不清楚,反正我的接了用不了。而且功放不稳定,增加了不可靠因素。用了数传电台控飞机,无论控是2。4G还是72M、36M,图传是1。2G 或2。4G都可搭配用。我的搭配是433M的数传电台+2。4GJR 控+1。2G图传,飞5KM没问题(理论上可飞7KM,但我只飞过5KM).假如不用数传电台,飞远的话,还是不要用2。4G的控,无论是你用2。4G或1。2G图传,都不太可靠(有些人也用2。4G搭配1。2G图传可用,但好象不是普遍现象)。最后,一定要用2。4G的控,要靠的是用5。8G的图传,但据我测试,感觉5。8G图传没有1。2G的稳定可靠,距离也不远,用原装天线就只有300米稳定接收。用平板有人得几公里,本论坛有报道过。但普遍认为5。8G国内的产品尚有待改进才稳定可靠。这是个人应用的观点,有什么不对大家指正。

网友:
我们实践了很多次 我也试验了很多次 当你 2.4G接收机距离图传发射机距离小过1.5M时 ,肯定会受到影响, 控制距离会缩短  你可以做个试验 开图传发射 然后把遥控切到 2.4G 检查状态  对比下不开图传的控制距离 就知道了 !~

所以现在我们都改为433电台控制 安全飞行 电台用500MW的高速电台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参楼上发的贴子 本周计划更远的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远距离,一步到位的话
只能接三代 变成72mhz  再用1.2g 2.4g图传

用遥控功放和2.4G图传是及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天空不只属于你

网友C(2012-07-31):
标题
13楼的兄弟猛B啊。。。。。。

网友D:
2.4G图传配72,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发射部分用的是非常成熟的设计,
1.2图传干扰问题很大,5.8图传不太成熟,

网友E:
1.2G图传和天七2.4G每问题,只是天线要离得远,且要互相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