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坏了,向前辈们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1-25):
我有个48V 910W 21.6A 2400r/min的直流
电机
,是那种大三轮车上的,不知道怎么就坏了,总是有时候突然卡死,今天拆开瞧瞧,原来是电机顶上的散热风扇的叶片掉了一叶,结果在电机里乱搅了,把那漆包线也刮烂了,我想请问一下那漆包线该则么办,买罐清漆喷一下可以吗?还有就是包在整个线圈上的那种绝缘带可以用电工胶带代替吗?

网友A:
1。漆包线刮伤,线径已变细,允许通过的电流变小,现在如果未断,可用清漆重新进行绝缘处理,但刮伤的部位也是将来损坏的地方
2。绝缘带不可以用电工胶带代替,因为绝缘胶带的耐热性要好

网友B:
用表量下有没有断的线有的话接好 再弄点绝缘刷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兄弟,其实线刮的不是很严重,只是表面的清漆挂掉了一些,我担心会造成短路,我明天就去买漆,再次谢谢了。

网友C:
没事的,一样用,就怕受潮.电压也不算高,无所谓.

网友D:
清漆一定要用绝缘清漆,普通清漆是不行的耐热性不好容易燃烧。
绝缘氢气一般不好晾干,最起码要有一周的时间,应该烤干,几小时就干透了。

网友A:
清漆一定要用电机用绝缘清漆,而且一定要烘干,要不有气泡在清漆里面,热量散发不出来,特容易烧毁。在做绝缘清漆前一定要确认好漆包线不能存在匝间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学习了,我明天一早就去买清漆,就不知道有没有绝缘的 我这小地方,烤干不知道用那大功率的电吹风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了,我一定按兄弟说的,把那段线清理好的,请问一下清漆上厚一点会有什么影响吗?除了难干之外。

网友E:
电机
只要线圈没有断和
匝间短路,根据楼主说的情况,找点绝缘清漆刷上就行,使用电压低不用烘烤,利用电机运转本身的发热烘干就行。包在整个线圈上的那种绝缘带可以用白沙带捆扎后刷绝缘清漆就行。或者用乐器二胡的丝玄线二股并行捆扎紧也行。

网友A:
拆下上绝缘漆后,不太可能立即装上使用的,漆固化后要是里面有气泡,动转时产生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发,不要为了省这点时间,埋下隐患

网友A:
我所在的公司是做电动工具的,因为有一批就因为浸漆机的温度没控制好,剖开转子后漆里存在很多的小气泡,将一整批的转子全报废掉了

网友E:
一 .《 拆下上绝缘漆后,不太可能立即装上使用的,漆固化后要是里面有气泡,动转时产生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发,不要为了省这点时间,埋下隐患>》 楼上的 本来不想多说的,现在再来给你说一下吧。楼主的这个电机只是表面刮坏了一点,又不是重新绕的线圈,里面的漆包线、绝缘漆没有损坏,上绝缘漆只是表面一层,不存在什么气泡的问题!!!这东西我干了一辈子了。 哈哈 二. 《我所在的公司是做电动工具的,因为有一批就因为浸漆机的温度没控制好,剖开转子后漆里存在很多的小气泡,将一整批的转子全报废掉了》 关于电机批量浸绝缘漆的问题,现在技术进步了,都采用真空浸绝缘漆,绝缘漆自动加温技术。现在大型的变压器都是真空浸绝缘漆!!!包括现代的高压干式变压器灌封环氧树脂,都是真空灌封!!!绝对不存在气泡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采用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F:
会不会短路

网友G:
48v的电机 绝缘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断线的,有断线的地方细心挑出来接上,然后把漆包线破皮的地方细心拨开不要形成匝间短路 要是有短路会发热厉害 很快就会烧了
这样处理完了,只要不在潮湿、有水的地方运行 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等以后搞到绝缘漆以后再刷都可以

网友H:
用竹签分开有破皮的漆包线.刷绝缘漆,,,,,,,,,,,垫绝缘纸,,,,,,,,,,,,,,再刷绝缘漆,,,,,,,,,,,,,,,,,,,,,,,晾2小时...........用100瓦灯泡..........(在线包上方100毫米).烤一夜.............量对外壳结缘值,,,,,,,,,,,无问题装上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说的也有理,我这电机是还能用,我觉得就刷下漆就差不多了,今天跑了三四条街没买到那种耐高温的绝缘带,绝缘清漆只有那大桶的,我郁闷,明天再找找,反正在家也是闲着,电子只好搁在那。

网友H:
我们这,,,,,,找个修电机的小店自己拿个小瓶(200-300毫升)的,,,,,,,,,,,给壹元自己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