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 DSX9 接收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1-01-25):
问一下,JR DSX9 接收机上还连接了一个小的,它的作用是什么?也要装在飞机上吗?多谢了!

网友A:
卫星接受,不装也能用,装着心里更踏实,卫星接受装在你认为信号最好的地方

网友B:
兩個接收機要盡量分開, 兩個機的接收天線要成90度, 不可以平衡.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惑。

网友C:
卫星接受

网友D:
正解已经有了 我是来拿分的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