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有办法补焊吗?

楼主(2011-01-25):
前两天弄块了个工件,挺贵的.光材料就要三百多.锡青铜的,
有办法补焊吗?像像不锈钢那样,焊出漂亮的鱼鳞斑,然后光一刀,就不用重新买材料了...

网友A:
钎焊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好像用氧焊可以!具体的再细节得要请教高手。

网友C:
随便哪个路边店都会啊,用氧气烤化,加上硼砂,用铜焊条就可以了,材质可能有点变化,不会不大问题。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