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B,PRO布线方案

楼主(2011-01-25):
感觉放在上面线有点啰嗦,放在外面又不安全。感觉这样不错~大家看图吧
接受用的FU6106HFC,直接用双面棉胶粘到接受上,飞了几次,一切正常。MB下面是个铁壳子,又是2.4的接受,干扰的问题没有影响。

长征摄影001

网友:
    好!  虽然没PRO ! 也知道PRO不咋好布线!

网友:
放在接收机上面? 等lz试飞报告

楼主:
已经试飞10来起落了。胶一定要用好点的。MB比一般的舵螺仪稍重一点,不过,面积也大啊。离小齿盘还有1CM多,只要MB不离开接收,就像舵螺仪不要离开机身一样就没问题~不过,我用的是6106,接收有点高,用个608那就更舒服了。

网友:
如果倒飞摔机主轴向下戳过去。。。。。

网友:
倒飞炸机时如果主轴限位环机米打滑MB难保啊.....

楼主:
谢谢提醒,不过感觉倒飞3D主轴扎下去的机率应该很小很小,比放在外面炸坏的机率还要小吧~~主轴垂直向下用力的机会几乎为零,感觉都是主轴先横向用力,先弯掉,再向下用力,主轴固定环滑脱了(这个机米有两颗,主轴上还有个槽,滑的机率大,但是主轴穿下去的机率非常小),还有下面的一个大齿盘主轴固定螺丝呢(螺丝用上力,PRO的侧板离小齿盘几乎不到2MM,马上就被小齿盘顶住了)再好好检查一下机米螺丝,先这么试着飞吧:loveliness:,好像好多朋友的接受也在主轴下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接受也危险了~

经过大家的讨论也发现了问题。楼下继续~

网友:
照片拍的太模糊了

网友:
嘿嘿,周末见实物~~
某些人的帖子,是必须要回的~~

网友A:
这个布线比我的还极端哦,不过这样调整mb会不会比较麻烦?我的是舵机外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线比我的还极端哦,不过这样调整mb会不会比较麻烦?我的是舵机外挂的。

一样方便~外场随便设置。按钮用个棉棒就按了,三个旋钮用塑料扎带拧毕竟这样布线太方便了~

网友:
PRO确实难布线

网友:
也是PRO 也是MB  顶

网友:
pro对我来说真的又爱又恨啊

网友B:
吏上最丑的尾舵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吏上最丑的尾舵机座

我觉得尾舵机座样子还可以啊,亚拓也出了个这样的

网友C:
想问问这样安装MB,怎么设置MB?按钮不好按,灯也不好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这样安装MB,怎么设置MB?按钮不好按,灯也不好观察。
哎呀,调好了又不需要经常动 。按钮用棉棒,螺丝刀都可以按。旋钮用扎带拧。毕竟图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