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买过雕刻机的兄弟们来说说吧

楼主(2011-01-25):
我是个懒人 想直接在网上买个四轴小雕 想问问买过雕刻机的兄弟们
买的雕刻机到底好不好呢?
大家都是在哪买的?
还有哦 就是最关键的 大家说说网上买的雕刻机的毛病吧 哈哈 谢谢大家啦!

网友:
LS,你的机架都有什么样的,我想要个3轴的铝机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我在网上买过,2.1万元,1.2*2.4米的机器,毛病有没有真不知道,因为还没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铁板的

两种俺都想要!
不过,要学会忍

网友:
呵呵,这两种机架是网上性价比最好的机架,看你是选固定龙门还是移动龙门的了,起码是用的新的滚珠丝杆,电控你至少还能自主

网友:
我买了一套,感觉还结实,一直没有时间玩

网友:
机架的尺寸和价格?

网友:
机架的尺寸和价格说说啊,详细介绍下

网友B:
我买过liu222222的铁板机,配了二手步进电机和电磨主轴,步进板自己买的165的T6560集成3轴,主轴还没试机,空跑过,并且松开些地方并调整减小摩擦力,这机身板结实,有些细节需要改进,适合DIY,用笔代替主轴试跑了下画圆,用卡尺测量,一致,行程大约300X200X80,净重接近100斤(liu222222说足37kg,物流测量是毛重59kg,箱子好象最多20斤,剩下的应该接近50kg是净重),听说可以定制.
Y轴跑F1000,用力顶不住,力量超过80斤,轻松顶断任何3.175mm的刀具,X,和Z可以跑得高些.因为是6线步进,四线驱动,高速就吃亏,准备以后拆电机改成内部3线的一组线圈为2组并联,提高高速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2种机架,你要多大

不知都是什么价格??

网友:
没买过,也不想买,liu222222  兄这两个机架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2种机架,你要多大

好机架

网友:
初学者一般是买个成品机边玩边学

一般不求大,精度一般即可,
等自己搞懂了,
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做大的或者买大的

网友:
如果你想买实用的,LIU222222的可以考虑
如果你想买花哨的,那个教主的可以考虑
如果你想买便宜的,林大夫的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第一种机架带联轴器吗?另外能提供驱动和软件吗?
本人彻彻底底的菜鸟。

网友:
另外还想问问 提供工作台面吗?

网友:
俺买过liu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的雕刻机,还不错,是龙门固定的那种。很重,一个人搬起来还有点吃力

网友:
那个教主是谁?

网友:
如果是入门级别的话

林大夫的算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是PVC的,很多人觉得不怎么样,但是雕些玻纤板和木头,亚克力什么的,也是相当不错的了,主要是“商品化”程度高,如果是对雕刻机了解不是很多,而且不做金属加工,买回机器,按着说明书调试好机器,马上就可以开工了。
    如果对于雕刻机很了解,而且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加工设备,DIY是个不错的选择,新手不建议DIY,只听说老鸟吧“折腾”当成乐趣,新手“折腾”就是杯具

LIU22222222兄,你那里接收机加定制不,年后想弄个加工面积650X450的,现在230X260的,有点小,想弄个大点的扩大生产

网友:
一直觉得铁板机架是相当不错的,攒钱将来买刘兄一台铁板机!~

网友:
机架很好,比自己做的强多了

网友:
虽然买铸铝机了,可是一看钢机还是很喜欢
有一个问题:听说加工金属最好用冷却液,这个钢机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2011-03-04):
老刘这个固定龙门的行程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liu222222的铁板机,配了二手步进电机和电磨主轴,步进板自己买的165的T6560集成3轴,主轴还没试机,空跑过,并且松开些地方并调整减小摩擦力,这机身板结实,有些细节需要改进,适合DIY,用笔代替主轴试跑了下画圆,用卡 ...

用笔。。。。笔尖多粗?用这个方法就算最烂的山东货,也是精品了

我改造过的山东货,100*100的加工出来实际用卡尺测量到0.01 ,虽然理论上还达不到这个精度,毕竟滚珠丝杠的理论误差都大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