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池运行电脑

楼主(2011-01-25):
今闲得无聊,用一个450的电池,带台式电脑(E2160 CPU),开机运行了20多分钟,电压下降到11.1V,没敢再用,关机,电池是3S,2200maH的,已经使用了一年多,若用10000maH的那种,应该可以工作2小时左右.

网友:
大号笔记本  ,台式机功耗太大,可以用10000mah的组一块作为本本的备用电池,就可以爽一天了

网友:
10000maH的那种,应该可以工作2小时左右

好可怕呀

网友:
应该不是正常运行吧,电脑需要好几种电压,你这个没看到逆变器,应该是直接接上,好几个电压没有啊

网友A:
貌似主板上需要12V 5V 3.3V几种电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主板上需要12V 5V 3.3V几种电压的呀???

还有-5V、-12V.......

网友:
估计楼主应该是先接一个逆变器把电池逆变成220V再放进电脑吧?还有就是如果是笔记本电脑,那个10000MAH的电池也不可能运行一整天。你看看你家笔记本的电池的容量你就会明白。而且lz的是MINI台式机,而且集成显卡,功耗比笔记本大不了多少。现在一些笔记本的功耗也是很大的。看到一些笔记本的适配器都有18V 5A的电流。

楼主:
用的是DC-ATX电源,可产生5V,3.3V,-12V!

网友:
哪里有卖DC-ATX电源啊

楼主:
淘宝大把的!

网友:
如果用准系统的板子那集成度更高,更省电

网友:
又知道个新东西!~ DC-ATX

网友:
我的笔记本稳压电源是20V3.25A,用6S22.2V锂电插到适配器那个孔可以用么。电流会不会很大?

网友:
利害,我可不敢试

楼主:
电压高了,不要用,可用DC-DC电路降压成20V.

网友:
又知道个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