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2801PRO控与CB100对不了码

楼主(2011-01-25):
华科尔2801PRO控 已按说明书设为兼容2401模式/通道逆转也按CB100说明书一样
可就是无法与CB100实现对码
还需要别的设置吗?在线求教......

网友A:
如果接收机已和别的控设为固定id,请用id清零插头清零,接收机没有设为固定id不用清零,然后先开控,在控灯闪烁完之前插飞机电源,控上的灯闪完常亮,即可完成对码。此时控不可以设置成固定id,否则无法完成动态对频,如果需要设置成固定id,请去华科尔网站下 载2801的说明书,上面讲的很详细。

楼主:
感谢/已完成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