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关于小松26cc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1-01-26):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小松26CC这个款发动机汽油和润滑油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啊???是不是用2冲程摩托车的机油就可以了???还是有其他专用的油?谢谢!!!

网友:
是的是的1:25或者1:30都可以

网友:
1:25 用摩特的2T全合成!

网友A:
暴改过的机器建议比列1:15.机油2t的,云南这边基本用托科2t赛用全合成油,国外网站推荐使用本田HP2但是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改过的机器建议比列1:15.机油2t的,云南这边基本用托科2t赛用全合成油,国外网站推荐使用本田HP2但是不好买。

感谢!第一次玩汽油机。

网友(2011-03-08):
那换不同牌子机油用有什么要注意的

那换不同牌子机油用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改过的机器建议比列1:15.机油2t的,云南这边基本用托科2t赛用全合成油,国外网站推荐使用本田HP2但是不好买。

什么叫爆改?  我和朋友都是小松 用的是20-22比例

网友:
1::2mot全合成机油比较好~~冬天可以用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