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ECK 9257

楼主(2011-01-26):
GOTECK 9257用在500机上可以吗?可否換金属齿?謝谢!

网友A:
新加坡有人用4个goteck9257飞500,有视屏的。金属齿还没见那位换过,塑胶齿15元一套。

网友B:
用来锁450尾巴可以吧

网友C:
电机太不耐用了,飞了没多长上时间电机就坏了,垃圾

网友D:
我飞了一个月了,好好的。

网友E:
我是运气不好了,只飞了三次,第三次飞机下地后不稳桨打尾管,GOTECK 9257也报废了,折开看,齿还好,马达还转,可能是板一个管烧了,怎么办呢

网友F:
锁尾舵机最好不要金属齿,不然虚位难以保证

网友G:
锁500应该没问题,我也准备买,用到425上。

网友H:
我飞了四个月了,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