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在墙壁上开条槽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11-01-26):
准备装修了,首先是水电先行,想多下一些插座,需要在墙壁上开槽,大家都使用什么工具?电线离地面多高合适,网线离地面多高?电话线离地面多高?有线电视.嘿嘿,线挺多的.

网友:
 呵呵  楼主要自己弄啊   不是一般的辛苦啊  最好找专业施工队啊  要用电锤啊   切割机等   插座  电话插座  一般都一样高  离地30厘米左右

网友:
两用电锤

网友A:
楼主提的问题是:《在墙壁上开条槽用什么工具好》
这个“好”是代表什么呢?我知道的有种专门开墙槽的机器 淘宝有卖 但是对你开这家里几条槽是不是不划算。还有就是楼上的弟兄说的用冲击钻,一般的施工队也就是用冲击钻来开槽,看看楼上的没有说齐,我再告诉你一个低碳、环保、加健身的方法;用锤子加錾子凿!!!
说到这里我再提醒你几句;最好不要开墙槽,虽然漂亮,过些年维护你就觉得不好了。一定要开,就最好加管子。别学施工队偷懒,直接埋电线,那样很危险的。再就是,不要因为省线在半中间接头,那样以后出故障你就哭吧。最后要说的就是线径一定要预留足够粗,有粗的卖就不要用细的。

网友:
还有离地多高的问题。既然是埋线还管他高低的 怎么方便怎么走,尽量走直线,方便以后维护,就是要预留一下以后可能会打钻、钉钉子的位置,别以后埋进去看不见,一个钉子打的线路短路什么的。

网友:
当然切割机开槽了,所有的线最好穿线管才安全,然后再埋到墙里去。

网友:
想省钱费劲买一根扁錾子一个大锤就够了
想省点劲就再买个100多块钱的无齿锯先开两道缝再用錾子剃掉中间的。曾经连续半个月天天干这个不重样的
所有接线盒(除了挂机空调的)全部离地面30CM,从侧面看要成一条直线,有高有低的叫什么玩意儿啊

网友:
电锤或冲击钻开槽不可取。一是费力效率低下,二也容易破坏墙体影响美观。最好用开槽机或者云石机(要开两道线才行)。强弱电要分开,避免互相干扰。

网友:
我的经验

切割机切出线槽宽度和预定深度,扁錾子开出槽,很轻松的,我家的就是自己干的!
不建议用电锤开槽,会参差不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的问题是:《在墙壁上开条槽用什么工具好》
这个“好”是代表什么呢?我知道的有种专门开墙槽的机器 淘宝有卖 但是对你开这家里几条槽是不是不划算。还有就是楼上的弟兄说的用冲击钻,一般的施工队也就是用冲 ...

电线最大电流一定要留出余量,我家采取的是PVC管材布线,主空调6个的、卧室空调4个的,低位插座2.5个的,厨房、卫生间4个的,布线讲究的是中间没有接头,一根到底。
家里所有线路分成了八路控制、保护,空调均单线路,几年来运行正常
照明线路还是原来的,没有做改动了,1.5的,也够了。
整个线路采用的是单股铜芯线,更安全。

网友B:
云石机加凿子

网友:
如果是空心墙就不用开槽,从里面走管.
插座高度40CM,除液晶电视的插座除外,
切缝一般用云石机,角向磨光机也可用.

网友:
电锤 是王道!

网友:
角磨机装块切石头金刚沙切割片,多切几道,用锤子轻轻就可以敲开了.

网友:
 还是花钱雇人干吧,专业就是专业的,哪怕抠个槽挖个沟,自己干了就知道多辛苦,而且质量还不好。
2000年装修房子我和你一样,喜欢自己动手,到头来120多斤的体重掉了10斤,人疲惫的不得了!

网友:
09年刚装修的,开槽感觉最好且快的办法还是弄台好点的云石机和靠谱的云石切割片,用可乐瓶喷着水先切(一定要喷多多的水在切割位置,要不效率很慢),然后切好以后再用手工錾子把切割好要去除的地方剔下去,也可以用带电镐功能的电锤或者直接上电镐,两个人的话,基本一天60平米以内的房子能整完,不过就是粉尘比较大,需要做好防尘方面的防护,不过还得看墙壁,如果是砖头墙的话,整起来很快,钢筋混凝土的就麻烦些,如果是那种钢筋离墙面距离比较近的,那就只能电锤凿子一点一点来了....但是好处是这样的房子一般震不塌

网友:
廉价解决方案:角磨机+云石切割片

网友:
切割机开槽,扁錾子凿开,所有的线穿线管

网友:
划线,切割机开两条逢。再用电锤

网友:
TB有卖墙壁开槽机的,就是贵了点,要1000多吧?

网友:
强弱电分开穿管,电线全走地下,再向上凿30公分的墙到插座,省事很多

楼主:
因为已结婚,不急用房,所以想慢慢的折腾,大家能发点施工的图片上来吗?本人第一次装修,是这方面的文盲,http://bbs.eryiju.com/i.php?u=57985 这个网址是我在乐宜居的邀请地址,大家有空可以点一下,点一下我的积分就多一点,不需要注册,只要有了过多的积分,人家可以再次免费为我改设计.谢谢啊

网友:
22楼正解。开槽要开竖槽,少开横槽,从受压角度看,横槽多了相当于整个墙壁被削弱一块,竖槽是一个点。

网友:
最好别自己开槽,不是这个专业的开不好的,自己做好监理就可以了.去年我装修完房子,有些经验,最好到房地产装修论坛去多学习,多看贴子就成内行了.我提些建议:
1.卫生间水管沿墙边走,不要横穿,万一以后有问题好修理.
2.如果做了吊顶,水管最好走天顶,万一有问题好修理.
3.电线很难出问题,走地下没问题.
4.厨卫最花钱,细节也超多,我当时做的水泥厨柜(800*800瓷砖搭成立柱,底,面,门是指接板装修队的木工做的),台面当时用的人造仿石英石,有点点渗色,建议黑金沙,再有米,天然石英石.台面还要铺些钢筋.使用起来很满意.
5.卫生间当时也是装修队现做的水泥台面,台上盆(非艺术盆,就是传统的台面就一个边,其他下落那种),台面就用的是卫生间相同的瓷砖,瓷砖墙面选光的好用,地面选防滑专用的,都不要那种复古的,看起来好看,不好用,不方便清理.
6.不讲究实木,又有暖气的话可以全房瓷砖,好打理,当然瓷砖水很深,我当时就是在665仓库(武汉)附近买的,价格便宜,质量不错(识别方法是面很光亮,所谓的聚晶微粉,不要 超白的,有辐射,边齐,面平,强度高,可以斜放站100kg的大汉乱晃是不断的,比天然石头强度高很多),采光好的话建议选深色(当时买的几块棕色非常漂亮,代替门槛石的),价格约70/平,没必要挨宰买超贵的,当然米多时间少除外.
7.你有时间可以自己负责插座,打开,电灯的安装,慢慢施工质量好,泥工活没有积累做不好的.
8.为了省米,我买的全房日光灯,大部分是线圈震流器的,灯管买的好的,3基色,名牌,批发20多支,也用了200元,超级亮,功率还小(使用面积接近50的厅只用了160瓦亮度就非常高,8只20w的).
9.龙头也是水很深的,特别是淋浴龙头,如果用燃气热水器根本不需要用混水龙头,用了反而不好用,我当时就买了九牧大号三角阀当开关,很好用,花洒太多功能没什么用,下水全部自己买品牌不锈钢波纹管做下水,商家配的简直垃圾,要不了几个月就漏水的.
10.太多经验就不一一说起了,说经验还是去装修论坛多潜水.我当时对装修一窍不通,潜水1-2月后装修队也不敢蒙我了.当时找的网络装修队,队长找队了,你也就找队装修队了,好说话好沟通的队长装修就放心多了,当然还得自己做监理才行,装修工人不监督,质量必然下降.

网友:
插座多多益善,就是废点插板,线费不了多少,我当时装了60多只插座,大部分是5孔,有些四孔,电饭堡,洗衣机之类还用了带开关的大功率插座,卫生间洗手的建议安装小厨宝,热水最快,其他方式都不实用,厨房的一直就用燃气热水器的了,水路很近.  还有网线也多布点.

网友:
用切割机+金刚沙片即可搞定,高度离地30CM埋管,注意管子要用质量好的,开槽应遵循横平竖直的原则,液晶电视后面最好埋50MM管,这样美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石机加凿子

正解

网友:
估计楼主干上30分钟,之后弃之!

网友C:
电线不是越粗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线不是越粗越好..

确实,照明1.5足够,其他2.5也够了,当时好多用的4mm,线太硬,连接比较费工夫.

网友:
最好的工具就是RMB...
我记得装修的时候自己找了个电工包工头,1800包全屋水电安装...,材料自己买.
3个房间.每个房间2.5平房照明插座用电独立线路,4平方空调独立线路.
客厅的空调和机柜的线路都是用4平方的.感觉小了点.
然后两个洗手间和靠近厨房的小阳台,各单独拉了4平方的直热式电热水器线.
客厅,每个房间,饭厅都独立拉了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线.

这里说的独立线路,是在进户的电箱,单独开关控制,然后拉出来.一个房间跳闸了.其它的房间还可以亮灯....哈哈...
然后像电视,线电话线.原来是想搞搞控制,所以埋了那么多的线下去的.可惜都没有时间了.

拉的线比其它单元的多了很多...后来请那个包工头,和两外个安装工小搓了一顿.最后还是把活干得好好的....

还有在大阳台装了水管和水龙头,洗衣机用的.还专门拉了一根废水管到小阳台.原来是想把洗衣机出来的水收集起来冲厕所用的.而且每个坐厕都有两个入水口,一个自来水,一个是废水...可惜后面都没有时间在搞了....

网友:
噢...忘记了个东西...最好把踢脚线也埋到墙里面去.也就是和墙面平齐.那样不会突出来积灰尘...

开线槽是有人专门搞的,一个云石机,一个电锤.不过是那个包工头找来的...刚好我过去的时候看到了,叫他把所有要装踢脚线的墙.都打了2~3公分深,15公分高....给他200块.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原来以为他要搞两天.谁知道一下午就给打好了...

最搞笑的是,原来找的泥水,木工包工头,给我装修合同报价上,安装个马桶要150,安装个水龙头要50,安装个花洒要100,安装洗手盆要150,够黑的了...热水器,煤气炉,抽油烟机,又是多少多少...

谁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搞好了.就等安装灯具和插座的时候,那个电工包工头一下子叫来了8个人.把马桶,洗手盆,水龙头什么的.一个上午就给装好了...

那个泥水包工头后来一看,傻了啥东西都装好了...又少赚了一笔... 我跟他说我自己装的...

网友:
插座,面盆,燃气热水器,电灯都是自己装的,大热天装了3天,4mm电线太硬

网友:
角磨机+电锤

网友:
用切割机+金刚沙片即可搞定

网友:
前段时间刚自己改了

1个字:累。
兄弟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啊,
最好有帮手,哪怕只是搭把手也会事半功倍。
另外,还要注意安全。
至于开槽,
最快的,就是淘宝上的一次成型的开槽机;
其次,就是双刀的开槽机,一次就开成了槽宽的,然后直接用电锤+扁铲 踢槽就成了,
再次就是云石机,分2次开好槽宽,再踢出中间的槽;
最次的就是电锤直接干(一般是砖墙或者非钢筋水泥墙)
至于用什么方法,
要看自己的情况,包括预算、墙面、结构等等。
祝你好运吧。

网友:
怎么都不说用“电镐”

云石机+电镐   应该很轻松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电锤太吵,也要考虑临居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