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练习先是对头还是对尾好啊?

楼主(2011-01-26):
如题,近期想进阶倒飞。但是又希望不走冤枉路!

不知道练习倒飞悬停时,先是对头悬停还是对尾悬停好呢?

先练习哪个会更加事半功倍!

请教了!

网友:
倒飞也要八面悬停~
都要练~
瞎听本地模友议论
倒飞对尾比倒飞对头难些

网友:
先练对尾好一点...

先练对头悲剧的飘过^_^.....

楼主:
先对尾好吗?真的?

网友A:
个人意见,偶是先练倒飞对头,觉得容易一些。。。
模拟器上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对尾——>翻——>O字航线——>对头——>侧面悬停,目前侧面悬停中

楼主:
目前我倒飞炸鸡啊~~~

网友:
  我是模拟器倒飞航线了才上真机倒飞对头的

网友:
我是先练习的倒飞对尾!~

网友:
对头容易些

网友B:
 我是先对尾的
然后就刷锅,然后就飓风

网友C:
倒飞我是这样练习的:

对头--》对尾--》侧面--》倒飞倒退8字航线

网友:
我正飞先对尾 倒飞现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对尾的
然后就刷锅,然后就飓风

我和你相反...倒飞对头先,,然后先学的飓风...我对尾还没学,但是飓风在模拟器上能控制自如了``

网友:
先对头,我正在练。

网友:
建议先练倒飞对尾,我也正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理由如下:

1、难度就别考虑了,迟早都要过关,先难后易或先易后难,基本无区别。

2、正飞对头不是特别的过关,远没有对尾踏实。

3、所以,对尾—侧翻—对尾倒飞。这样从正对尾—倒对尾,心里踏实。

4、最主要的,这样翻可以很好的检查翻的手法是否正确,飞机是否保持原地。

5、倒飞侧面悬停过关后,再有正侧悬停——倒侧悬停,用前后翻,这样也能很好的注意手法。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试一下,左右翻-对尾还是前后翻-对头你比较能适应,哪种好控制你就从那里下手吧

网友:
飞机调得一般的话对头翻过来容易些,
如果对尾的话要侧翻,有些飞机侧翻的速度太快,不容易控制节奏,
倒飞对头的话是正飞对尾往后翻,速度比较慢一些,容易控制,
而且如果没翻到位飞机会越飞越远,很安全,
所以还是先练习倒飞对头保险,
倒飞对头很直观,想清楚飞机的控制原理以后就像正飞对尾一样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偶是先练倒飞对头,觉得容易一些。。。
模拟器上你试试就知道了

俺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飞我是这样练习的:

对头--》对尾--》侧面--》倒飞倒退8字航线

一样,

网友:
先对尾倒飞模拟的

可对头一直练不到。
对头时升降老师错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