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检测的新思路

楼主(2011-01-26):
如果你到过电调(电子调速器)生产厂家的检验车间,一定会深有感触。因为电调的测试通常是通过带载的电机来完成的,而接入电机的负载通常都会选择随处可寻的风扇。由于三相无刷电机能做到非常高的功率,它运行时的转速也非常之高(通常都在10000转/MIN以上)。接入风扇后,由于电机高速的转动,于是风扇也开始了它“高调”的运动,尖锐刺耳的声音在整个生产车间肆无忌惮,随处可闻。      我公司拥有九年的电调制作历史,一直以来都在使用风扇作为电机负载对电调进行检测,可谓饱受其害,苦不堪言。解决电调检测过程中风扇噪音的问题成了我们共同的期待。经过一系列的摸索和实验,在2009年我们终于解决了这一困扰我们多年的“痼疾”,并导致了一个新产品的诞生。我们知道,要解决风扇噪音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电机负载的问题,只要能够为电机找到一个合适稳定安静的负载,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一般的负载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无刷电机的轴承很小,而扭力很大,很难有合适的负载与之匹配。而我们突破了一般思路,把目光放在了一款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器件上。那就是用于制动系统的磁粉刹车器。通过传动设备,我们把电机的轴承和磁粉刹车器的轴承连接在一条水平直线上。在这里磁粉刹车器就相当于一个发电机。当磁粉刹车器空载时,电机亦不带载;当磁粉刹车器短路,电机承受最大负载;只要我们为磁粉刹车器设计一个合适的负载,使它保持合适的电流,磁粉刹车器便可以为电机提供一个适合的阻力,让电调能够在安静的情况下进行与带扇叶时同样的检测了。

网友:
磁粉刹车器作为负载可以工作在上万转的高速状态吗?还有“只要我们为磁粉刹车器设计一个合适的负载”不明白,是将磁粉刹车器作为负载还是仅作为联轴器还需要一个负载?愿闻其详,有图片更好,谢谢

网友:
呵呵,磁粉离合器在他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可变负载用的

网友(2011-02-28):
何必用风扇呢,电机轴上安装铁块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还不如用被测电机带动另外一个电机,然后接上不同的负载,更好

网友:
磁粉刹车器相当于一个发电机,带上负载就等于给电机带上负载。

网友:
直接接一个短路的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个自吸水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