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胶粘接试验(共8组)

楼主(2011-01-26):
时间:21:00致9:00
                                                      十二小时后
1:涂双面                等3分钟                                强
2:涂双面               立刻                                       不够
3:涂单面                等3分钟                                强
4:涂单面               立刻                                       还行
5:涂单面,涂两层,间隔10分钟                         很强
6:涂双面,涂两层,间隔10分钟                          非常强
7:涂双面,涂两层,第一层涂好后等10分钟,下一层涂好后立刻             不够
8:....单........................................................................................             不够
建议大家再不追求重量的情况下用6号方案,追求重量的用5号方案

楼主:
欢迎大家拍砖了。

网友A:
以前我都是涂双面,立刻。。。。
学习了
方案6的涂两层,涂完第一层多久再涂第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都是涂双面,立刻。。。。
学习了
方案6的涂两层,涂完第一层多久再涂第二层?

10分钟,然后再等10分钟左右,然后接起来

网友B:
一般情况涂双面等1~2分钟强度足够了,晾太干不容易调整位置。

网友:
涂双面,等10分钟呢?实验不够严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分钟,然后再等10分钟左右,然后接起来

学习

网友C:
夹缝的地方要涂好就胶合,不然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涂双面等1~2分钟强度足够了,晾太干不容易调整位置。

位置调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缝的地方要涂好就胶合,不然插不进去。

楼主:
夹缝我是用医生用的注射器打胶的

网友:
楼主的实验精神可嘉,这种帖子一定要支持

网友:
很好的实验!

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多多学习才是根本

网友:
泡沫胶不用等的,直接粘即可,适合粘缝隙较大的泡沫。我是把鱼珠补胎胶当泡沫胶用,需要等10-20分钟双面粘合。

网友D:
實踐出來的要頂!

网友E:
拍你一砖头

楼主:
原帖由
jjpcs
于 2011-1-26 15:00 发表
拍你一砖头
你实在是太狠了

网友F:
楼主的实验精神可嘉

网友G:
实践出真知。

网友H:
 强人,我说我粘接的怎么不结实,原来是时间不够,我一般是放置1-2分钟,老怕胶水彻底干了就粘不住了,学习了

网友I:
10分钟不会干透了吧?我一般都是等个3分钟~还真没试过10分钟这么长的~下次试试~
lz的实验精神可嘉~~~

网友J:
精神可嘉哦,但胶刷的越薄时间等的就越短,也比较粘,涂多了反而不好。

网友K:
一般我都用第一种方法 学习了

网友L:
很好!LZ很有幽默。

网友M(2011-12-14):
小有点工艺研究的味道了,鼓励一下

网友N(2012-12-09):
虽然是老铁也要顶!谢谢楼主

网友O:
好东西,我以前都是涂一面马上粘。。。

网友P:
正好有用,学习了

网友Q:
感谢分析经验

网友R:
LZ辛苦了!支持一下!

网友S(2022-10-31):
辛苦了,支持下,至今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