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方案 在一家taobao店里搞定的,装机调机摸索中

楼主(2011-01-26):
烂机一台+备炸的电子设备一批,炸到烂就全部丢掉,换好机。
准备继续用的东西:装机及维修工具、UNA6
充电器
及电源、JR DSX9控(DSX9是先买的
模拟器
上用了3个多月)、4块ACE
电池
、充电防爆袋、电池报警器、450机用的铝箱。
我下单的装机方案:
亚拓 45O PRO 450碳纤空机 带木桨机头罩349.00 1
模型用锂电池加大防爆袋 23X30cm五星级的安全保障23.00 1
1-8S 高精度电量显示器/报警器 电显报警二合一 33.00 1
模型专用反扣魔术贴扎带/电池扎带/模型扎带20MM宽*20CM长 蓝色 2.50 2
最新版 UN-A6PLUS 高精度锂电平衡充电器 8A电流415.00 1
格宁 D90MG 450锁尾 微型金属齿数码
舵机
2.2KG/0.08S/6V 缓冲齿 66.00 1
浩马特 HB730 双感度 锁尾
陀螺仪
秒杀KDS800 130.00 1
好盈Pentium(飞腾)-40A 无刷电调 450级3D暴力飞行135.00 1
浩马特 HB2835H KV3800 450暴力3D 无刷
电机
含12T齿轮+香蕉头 90.00 1
SKYA B型 工具包 10件套装 模型爱好者专用 高钢材料 长柄工具 105.00 1
螺距尺 适合于450-500电直使用 7.00 1
450电直专用 立式手提铝箱 适用亚拓450 铝箱118.00 1
450 新型大齿轮组/蓝 18.00 1
超越辉盛MG90S CYS 9克金属齿轮舵机 450斜盘舵机25.00 3
M4缠绕管(蛇皮管/2米/白色) 3.00 1
螺丝胶4.00 1
ACE 格氏 11.1V2200mAh 25C高倍率放电锂电池 送魔术贴 138.00 4
450 Pro 脚架/白 7.00 1
450 黑色尾管 450 Pro/Sport 尾管/亮黑12.00 1
双拼东北硬木 325mm木质大浆8.50 1
超强力背胶魔术贴(10CM)用于固定电池,接收机,陀螺等 1.00 3
尼龙扎带 白色(3x150mm/10根装) 1.00 1
UN-A6充电器电源12V 15A 电源适配器 73.00 1
325MM碳桨 碳纤维大桨 450 主桨 325正品碳纤桨 A品 43.00 1
亚拓450/固朗450系列电直训练架 大型电直练习架 11.00 1

网友A:
山寨空机?
工具包、铝箱、大齿轮组去掉,木桨不够,碳桨去掉

网友B:
不建议用9克,脚架不够,木桨匮乏,未见尾桨

楼主:
就是一山寨机。
在考虑去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双防割手套,同时带上木棒一根,它要不听使唤向人过来,只好给它一棒子,呵呵。

网友C:
想走捷径,这样最容易被忽悠。
有三个月退模的风险。

网友D:
三轴、脚架、主尾桨都要备下,那箱子就算了不如买个网球包。接收是哪个型号?dsx9原带的太大PRO放不下,另外尾舵如果是PRO原装尾舵机架是为DS520准备的。我一直在纳闷YT450PRO空机那么便宜?

网友E:
这个山寨机不建议买
飞越有新春套机 价格也挺合适的
或者非耐也可以 价格比飞越稍高
好盈Pentium(飞腾)-40A目前不要买 假货太多 估计你也无法识别
易损件还需要三轴的 建议改装外丝横轴
单独的大齿轮 还需要一些备件
如果是轴传版 伞齿也是必需的
舵机建议还是933+山寨s9257
东西不要听店家的推荐 来论坛问问才是正途
先想到这么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有的配件:轴3套、桨3套、脚架及大齿盘伞齿组各一套、深圳的商家还比较多,备件获得比较方便。
刚入魔,经验欠缺,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淘宝上找不到亚托450PRO的原装空机(电调、电机都不想要,希望换成升级件),要有的话以后换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C:
配件和工具都差远了。
大桨、横轴、主轴最少10套以上,不愁钱的话20套最好。
强烈建议别买山寨,别买pro。买个飞越或非耐sport,都好过很多。
光买伞齿有啥用,传动轴几乎每炸必换。如果买sport,皮带极难炸坏的。

网友F:
晕,你列出来的电调电机能比得上YT的原装电调电机?
陀螺建议在坛上收一个二手401或者GP750,780,好象最近有一个GP700 300元包邮的也不错
斜盘还是用MG95或者933或者北田,
不建议买PRO,布线比较难,喜欢轴传的话可以上飞越的SPORT轴传版

网友G:
8楼的正解。看来还是有很多朋友都有飞越情节啦:)他陪我们一路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