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向各位请教老师~450低速抖动~

楼主(2011-01-26):
亚拓450pro~

在地上~非常慢~抖动~有双桨~副翼和中联同时有~刹车盘看下去感觉不在同心~

高速稳~无双桨~

桨夹力度适中~不存在过紧~

已换主轴~冰人推力轴承座~十字盘~大桨~毛病依旧~(拉杆没换)

没人带只能发帖问了~还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有过。

其实是由于两个桨不够平衡,在低速下比较明显的抖动,是因为重量大的,或是重心靠外的那只桨受到的离心力比另一边的大。

所以旋翼整体上,向力大的那边倾斜。

但是在高速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由陀螺仪效应的存在,旋翼本身惯性增大了很多倍,
另一方面,其实在低速下受力大的那只桨再高速下受到的力更大,但是由于转数太快,机身很没有被这个力倾斜这片桨已经转到另一个方向了。

All in all, 只要高速下不出现双桨,高速下没有明显震动,飞行是没问题的。
因为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到桨不可能完全平衡。即使完全平衡,形状也不是完全一样,高速下受到的阻力也不一样。
好的飞机就是可以克服这些因素(当然好飞机,用的都是***好桨)

Best regards, Mike.
May gob bless you.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解答~终于不用纠结于此了~

祝大家新年新气象~天天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