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俩便宜电调,不知道咋样儿...

楼主(2011-01-26):
买俩便宜40a电调,65一个,靠,居然买贵了,还有卖58一个的。看做工还行,FET是3x3排的,请高手老鸟和用过的哥们儿评评,要是行我就狠点儿操,要不行就老实点儿当30a的用得了。

网友:
还是当心点好...

网友:
有些牌子只是被捧起来而已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做工好的电调

就拿线性来说吧 好盈的线性中低速比较好 但是到了高速下  明显感觉线性的阶梯感

ZTW则是相反 低速差  高速下线性良好

而XXD 线性我没试过 不好说话 不过现在很多人在黑XXD

网友A:
外观还不错,测试下缓起的性能吧,顺便PM下TB

网友B:
顺便PM下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还不错,测试下缓起的性能吧,顺便PM下TB

飞得少,难得测,给买了半年一直没装的双64涵道F15准备的,缓起不缓起的无所谓了,反正直机用的是HY和ZTW。
两种价格的链接已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PM下TB

学生有的用,能舒缓一下学业压力就行了,别投入这么多精力在上面. 就算靠这个拿省级比赛的前几名,高考也不过就是减20分,还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政策

网友:
一看就是拆机件装的,但是平时用用也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惑,抽时间科普一下怎样识别拆机件吧

网友:
用好赢程序山寨的,MOS是6颗,40A有点悬乎,有3颗是做BEC的7805,驱动IR2103S是有铅的,说是全新,我觉得是翻新,深圳华强很多卖的,比行货便宜几毛,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结论:如果方便看看MOS是什么型号,个人觉得是个不错的30-35A电调,40A可以冲一下不至于坏,连续电流跑25-30A应该没问题,要求不高飞450和50mm函道不错。
另外补充下,这个和XXD不是一样路子,XXD完全翻新器件,这个应该是新器件,只是不是那种很标准的方案。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不要用到极限,一般不坏的。

网友:
我看也还行,我就喜欢电路简单点的,至少坏点简单的零件自己修起来方便( 初出茅庐..... )

网友D:
刚琢磨过来 ESC (一般用来退出、终止或取消程序)     牌子不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琢磨过来 ESC (一般用来退出、终止或取消程序)     牌子不地道

这位兄台,ESC不也是电子调速器的意思吗?

网友:
PM 一下地址吧,麻烦楼主了·

网友E:
不知道末级场管是啥型号?是PN对管还是全N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抽时间科普一下怎样识别拆机件吧

看一下3个IR2103S驱动芯片的批号都不同就知道是拆机件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末级场管是啥型号?是PN对管还是全N管?

看驱动芯片可以推断是全N

网友F:
楼主啊 把淘宝链接放出来不就好了 干吗老是有人要就给单发呢? 没明白你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