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弄个450用的控,在2801和天7中徘徊,望老鸟指导

楼主(2011-01-26):
我新手,想弄个450用的控,在2801和天7中徘徊,或者其他同价位的,大家给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
2801不错 正在用 天7没用过

网友A:
同用2801的飘过

网友B:
都没用过的飞过

网友C:
DX6I,性价比最高的进口控~

网友D:
用2801的飘过……感觉不错

网友E:
2801不错
DX6I

网友F:
2801很不错 正在用

网友G:
dsx7吧 省心 接受便宜

网友H:
DSX7"降级"到2801的人笑而不语~~

网友I:
用2801PRO,正用得爽歪歪的路过

网友J:
天7也不错,中文菜单。

网友K:
支持天七…两个接收…线性通道也多过2801

网友L:
如果只有这两个选的话,我选2801pro。

网友M:
我觉得实惠就天7 稍微亮骚下 就2801pro 其实两者都还不错的

网友N:
不飞固定翼的话就2801吧,好看点

网友:
多少米的问题喈,哪个均可。

网友O:
引用 网友C:
DX6I,性价比最高的进口控~

從正式北美總代理買的 DX6i, 上面明明寫著 "Made in China" :loveliness:

网友:
新手买6通以上的控完全没无意义,你在3年内真正因为自己技术进步,而不是丑显摆 让你觉得不够用的话,那你再换也不晚,为了安全,有这个钱请买稳定的进口6通控。
你实在觉得不划算,性价比低 支持国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從正式北美總代理買的 DX6i, 上面明明寫著 "Made in China" :loveliness:

DX6i的确是在国内组装的,这也是它性价比较高的原因~

网友:
2801PRO的,飘过!
迟下可以搞个便宜的无副翼2702v~~~~

网友:
天六吧~ 经典啊!~才百来块钱

而且你肯定要玩很久模拟器.偶尔也上上真机.

天六咯~等上模拟器一段时间,搞花了弄熟了,再买个好点的咯~

网友:
在用2801PRO,推荐下,设置超简单。 接收200一个

网友:
請問各位2810和2801PRO有甚麼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P:

2801PRO的功率更高,现在都是PRO了,普通版的2801应该已经没有货了。

网友:
2801的  顶个 这控真的不错~

网友:
直接DSX7吧..............省心...0.0

网友:
DSX7=2801*2

网友:
如果只飞直升机, 选天7,够用了。如果还要飞固定翼,想多耍点功能就上2801。 另外天7是原生2.4G,不知道2801是不是先pcm再转的。

网友:
2801接收机容易断电保护,导致失控,我遇见3次了,换新接收机一样有这种通病,我的卖掉了,买了天7

网友Q:
真不明白,JR和futaba的贵得到好多,不是不顶国产,不说买个好的吗,至少买个过得去的嘛,以后想升级了,卖都卖不掉,刚升级到dsx9
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真不明白,JR和futaba的贵得到好多,不是不顶国产,不说买个好的吗,至少买个过得去的嘛,以后想升级了,卖都卖不掉,刚升级到dsx9
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

我也不懂,我觉得天7用的挺好。

网友:
把控的价钱控制在你新飞机的一半左右,算比较理智的做法

网友:
T7的飘过

网友:
天7性价比搞啊

网友:
2801pro确实不错,接收皮实又便宜。

网友:
我想买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