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设计有缺 陷电池防反接很差,多个烧掉主板的例子!

楼主(2011-01-26):
260A,不戴头罩就装电池,根本就分不清电池仓的前后了,非常容易装反电池(可不可以理解为设计的缺 陷呢?)

我的,已经一缕青烟,主板烧了。

怎么补救呢,有的修吗?

网友:
260的电池上面不是有一条凹槽吗?这条凹槽就是用来防止反插的啊,我试过,如果不是特别用尽,反插根本就插不进,所以说设计上面并无缺 陷,而且人家都已经特别准备一张电池插入示意图,只怪lz太粗心了,自食其果

楼主:
问题是坛子里已经有很多位因为电池反接烧掉主板了,他们都是什么原因反接了呢?

网友:
什么原因反接了呢?

问的有道理

网友:
  \要注意了

网友:
主要是买了260A的人急着玩,不看说明书的后果,估计新手也没那个会认真看完说明书。

楼主:
电池防反接应该是很基础的东西,  比如手机,谁的手机因电池反接烧坏过?

你装手机电池的时候会因为没看说明书而把电池接反吗?

就260这款飞机来说,我相信大家都是已经看过说明书的了,在飞机带头罩的情况下,也的确不会出现反接。

但这是一个模型飞机,摘掉头罩是迟早的事,没头罩的情况下根本就分不清电池仓的前后。

坛子里坏主板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反接电池造成的,厂家应该重视了。

产品设计的不到位就是不到位,而不是推卸责任。

对这部分用户提供免费的维修,并改进新出厂的产品的电池接口,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厂家应该做的。

网友:
模型不是玩具,不看说明书就玩的坏了活该

网友A:
给电路上串个二极管就行了,260没多大电流的

网友:
有防反接设计还硬反正插 该!

网友:
压降0.7V——对于这样的机型是不能接受的!

引用 网友A:
给电路上串个二极管就行了,260没多大电流的

网友:
先插飞机电池然后再开遥控器也是有可能会犯的错误

没挂空档就发动汽车也是错误的也会犯。
调试设置忘切熄火,忘拔马达线都会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电路上串个二极管就行了,260没多大电流的

压降无比巨大,飞都没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电路上串个二极管就行了,260没多大电流的

3.7V - 0.8V(实际可达1V多) = ?? :loveliness:

网友:
新机电池槽那里都有一个纸条封住,提醒你去看说明书。偏不看,楞来,结果也在预料中了.....

当然,如果设计上彻底杜绝插反的可能,当然更好。

网友:
最基本的问题呀

网友:
设计还是不够人性化。

网友:
260A的电池架位置的确有封条提醒使用者看锂电使用说明书,要把这个封条撕了才能插电池玩,不看说明书就玩的后果、、、、、

网友B:
我又主板,你要不?
我的260a买来第二天,被我把机壳和一条腿飞断了。所以你要是要,我可以拆下来给你。你给个价,我看合适不?呵呵

网友B:
260a主板
lz,我的260a买来第二天就被我把起落架和机壳搞破了。如果你需要主板我可以拆下来给你,你给个价,我觉得合适就给你。另外我还有锂电充电器一套和锂电池两节,尾桨电机一个,等等。感兴趣可以联系我 QQ:501921828